请教主板GND与机壳(交流地PE)直连的原理?

楼主(2024-02-29):
通常主板DC电源与信号GND,与金属机壳(也是220VAC输入的PE),通过1nF/2KV电容连接;

我通常主板的GND相对金属机壳与PE是不直连,浮地; 但看到有设备时PE直连主板GND,说是抗干扰好,请教什么原理? 多谢!

我现在的设备的主板GND直连PE,但上机架后,HDMI显示器有不显示的情况;
我把主板GND与机壳(PE)断开, HDMI显示正常; 但我测量后发现:HDMI显示器内GND与HDMI母座直连了,这样主板连接HDMI显示器后,我的主板GND与PE直连了;

没搞懂什么情况,请教大佬们,多谢!!!

网友:
有些产品安规也有要求的,Y电容

网友:
gnd和pe中间,桥接Y电容和1M欧姆电阻

网友:
pc机都是直接连的

网友A:
我们做高频电刀设备;
功放板上任何一点对PE;
要么是做4KV 耐压测试1min漏电流小于2mA的;
要么是25A电流下做接地电阻不大于20mΩ的;
绝对不允许那种半导体般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高频电刀设备;
功放板上任何一点对PE;
要么是做4KV 耐压测试1min漏电流小于2mA的;

对啊,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要接地就保证低阻抗良好的接地
要隔离就确保真隔离
虚假的“隔离”是坑人的

楼主:
多谢楼上老师们的指点!

PCB上HDMI数字地GND与HDMI插座金属外壳(PE)之间是通过1nF/2KV电容连接, 外购显示器的HDMI的19Pin信号中的GND(17脚)与HDMI插座金属外壳(显示器金属外壳)是直连的, 这样的话,显示器通过HDMI线接入PCB上的HDMI插座后,数字信号地GND与PE(HDMI插座金属外壳)直连了。

设备所处的强电与电磁环境复杂,整个机房接地没问题;现在遇到的问题是HDMI显示器有不显示的情况,HDMI显示器没问题,我的PCB上的HDMI接口也没问题; 看来是我的设备受了干扰,接地问题导致的; 这个问题只有在现场有,在办公室测试从来没遇到过,请多指教。

PCB用HDMI线连接4K电视,2米的HDMI线能显示4K@60Hz, 8米的HDMI线能显示4K@30Hz,不是HDMI接口PCB布线的问题;
我感觉还是系统PCB接地的问题;

我的想法是:用电环境复杂,HDMI信号地与外壳PE之间还是要1nF/2KV隔离,但外接显示器后被直连了,这个怎么弄?我的PCB上HDMI接口金属外壳与PE是单点连接,可以把这个连接割断,区别只是信号GND在显示那边与PE连接,没割断之前GND与PE直连在显示器与我的PCB上HDMI接口两个地方;

多谢指点。

楼主:
另外4G模块ipex转SMA, SMA安装的金属机箱上后,4G天线GND与金属机壳PE直连了;4G模块的GND没有单独GND,用的是系统GND,相当于在SMA接口那里系统GND与PE直连了;

4G模块天线一般都这样连,绝缘隔离型SMA接头很贵,30元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4G模块ipex转SMA, SMA安装的金属机箱上后,4G天线GND与金属机壳PE直连了;4G模块的GND没有单独GND,用 ...

所以你如果是金属壳,就老老实实自己在自己主板上良好的连接呗。
如果别处不连,天线这里被强制连上了,肯定是天线这里很容易被打死。
金属壳的东西没事不要想隔离,老老实实做低阻连接才是最佳做法
做电脑机箱的人,水平不够高吗?想想为什么人家整个行业全是直连的。。。
用电环境复杂,而你又是金属壳的话,你几乎没有选择,只能直连。

网友B:
所以有的时候隔离有用吗,完全没用,对方给你直接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有的时候隔离有用吗,完全没用,对方给你直接连了

对。。。
除非所有人都隔离才是隔离,有任何一个东西是直连的,整个系统都变成直连了。
所以,老老实实做直连吧。。。
相信设计电脑主机的整个行业都不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