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好用的电烤炉,烧烤使用【31楼:燃气炉烧烤有蜡烛味?】

楼主(2024-02-29):
碳火烧烤对喉咙不好。

所以,电烤炉是很好的替换方式。我说的电烤炉,是没有垫板,发热管直接烘食物的。

必须是专业设计才行。普通电烤炉,食物的汁水会滴到发热管,发热管很容易就损坏 。

下面这种是目前流行的方式,食物的汁水会直接滴到发热管。不知道是否有改良的设计?

网友:
阿莫说的不就是铁板烧吗?

修改:看错了,还是要加热管的,不过真没见过加热管不怕滴油还效果好的。

网友A:
https://item.jd.com/10076451480475.html

苏泊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jd.com/10076451480475.html

苏泊尔的

这种带铁板的我已经有了一个很高档的。

我要直接发热管加热食物的

网友:
翻过来烤如何

网友:
这款电烤炉就很不错,电热管遇到食物油脂滴落会因为高温瞬间滑落不会大量残留燃烧,只有撒调料会在大量残留加热管上产生一些烟雾,可以拿开撒料,总的烟雾还是很小的。

清理也非常容易简单,主要在接油盆钢网清洗,炉体擦一下就可以。然后组装加热烘干待冷却后用砂纸轻轻擦掉热管上的残留避免生锈保存。

温度控制基本没作用,所以容易烤焦,可以买一个可控硅大功率调压器可以调节火力很方便。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83537&mobile=2

ps
改调压火力控制不是必须的,但是能调节功率可以让烧烤节奏变得可控,不然烧烤节奏跟不上就烤焦了,特别是蔬菜类很容易糊了。

改装材料与工具:
十字螺丝刀,小一字螺丝刀,老虎钳,导热硅脂

改装可控硅调压模块:
5000kw带散热器

刻度盘与旋钮:
刻度盘只能买到40mm的,所有旋钮用直径27mm稍微小点,扭的时候有点阻尼。这个当然大点更美观调节更加舒服舒畅。

不介意没刻度就买45mm旋钮,然后在壳子上打一个标记点,用功率计测量出旋钮0-500-1000-1500-2000-2500w位置后在电位器旋钮裙部刻标记方便调节。(刻度盘数字其实不方便记忆,还是这个功率标记更方便)

每个点就是500w

烤炉内部改装后

网友B:
我自己用的无碳烧烤炉,用的是卡式长气罐,优点是不用电,火力比用电大很多,放在车里,
随处可以烧烤,完毕后收拾非常简单,不需要处理未尽炭火

一根U型的出火管,很多小的火头

在上面装一个罩板,把火头盖住,就没有明火直接接触食物了

在罩板上面放烧烤网,就是直接的烧烤做法

如果放上铁板,就是铁板烧

网友C:
楼上苹果猫推荐的很好用,

还有一种竖起来烤的也勉强能用就是火力比不上用气的用碳的。闷着烤出来水叽叽的,不闷着就柴。

网友:
在家里烤,油烟机的抽烟效果不知道咋样,有个同事说他在家烤结果烟气很大,邻居以为着火了,差点报警

网友C:
看到了还有另外两种结构的

这种发热管在侧面

这种感觉比较适合家用,发热管在上盖,上面可以煎烤,下面可以烤串还是自动翻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还有另外两种结构的

这种发热管在侧面

功率小了点,我推荐那个实测3000w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功率小了点,我推荐那个实测3000w

不知道你说的这种收拾起来麻烦不麻烦,看起来感觉不会太省事。

我现在常用的就是苹果猫推荐的这种,竖烤的和电陶炉烤的都是收拾太费事不怎么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用的无碳烧烤炉,用的是卡式长气罐,优点是不用电,火力比用电大很多,放在车里,
随处可以烧烤,完 ...

苹果猫大神,这个丁烷气便宜也方便就是燃烧后温度1500度比木炭1000度还高,不知道好不好控制调节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用的无碳烧烤炉,用的是卡式长气罐,优点是不用电,火力比用电大很多,放在车里,
随处可以烧烤,完 ...

好,我就买这种。

1。燃气的火烧的食物,对健康没有问题吧?

2。炉头和燃气瓶的购买地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这种收拾起来麻烦不麻烦,看起来感觉不会太省事。

我现在常用的就是苹果猫推荐的这种,竖烤 ...

收拾起来很容易,主要是倒掉接水盘子时候容易晃荡撒了。清洗主要就是接水盘子与烧烤网拿出来用钢丝球加点洗洁精很容易就刷洗干净了。炉子外表擦一下就可以。加热管附近可以不清洗,如同想清洗用钢丝球也很方便擦到,可以立起来边擦边冲洗。58款式控制部分与加热是两个独立腔体可以隔热延长降低控制部分温度延长寿命,同样清洗控制腔体不进水随便洗,清洗完后组装起来加热烘干,冷却后用砂纸简单擦掉加热管上的调料灰烬避免热管生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用的无碳烧烤炉,用的是卡式长气罐,优点是不用电,火力比用电大很多,放在车里,
随处可以烧烤,完 ...

这种烧烤后的油渍好清理吗,气罐能用多长时间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苹果猫推荐的很好用,

还有一种竖起来烤的也勉强能用就是火力比不上用气的用碳的。闷着烤出来水叽叽的 ...

有罩子可以锁住食物水分,我那个第一次烤没经验怕烤不熟所以肉切的很薄,反应也慢把肉烤的嚼不动了,后来吸取教训不停刷油避免烤干。后面觉得火力太猛节奏太快就增加调节功率功能,同时也可以低功率烤串保温。

有经验后切的肉都是1cm厚了,然后不停地刷油与撒调料的混合物锁住水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罩子可以锁住食物水分,我那个第一次烤没经验怕烤不熟所以肉切的很薄,反应也慢把肉烤的嚼不动了,后来 ...

我烧烤从来不刷油。

调味料最多是酱油。牛排只放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还有另外两种结构的

这种发热管在侧面

对!我楼主位要找的就是发热管在侧面的! 会不会太重?!

我在外面的烧烤店,就看过这种烧烤炉,油不会滴到发热管上 。

给我购买地址。

发热管在上面的也一起给我。感觉在上面的会更耐用。

网友F:
烧烤还是得多少有点烟火味,不然就成了韩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烧烤还是得多少有点烟火味,不然就成了韩式

我昨天炭烧鳗鱼,今天嗓子就沙了。

木炭对嗓子影响很大 😁😁😁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楼主位要找的就是发热管在侧面的! 会不会太重?!

我在外面的烧烤店,就看过这种烧烤炉,油不会 ...

两侧烤的一个是商用的一个是家用的

【淘宝】https://m.tb.cn/h.5F4B6VuyQQwNxUr?tk=GkgRWlu61jd CA6496 「无烟电烧烤炉商用两侧加热光波电烤炉烤面筋羊肉串鸡翅鸡爪烧烤架」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淘宝】https://m.tb.cn/h.5F4B6VOUPUcEAAy?tk=9KakWluVzr1 CZ3452 「烧烤炉家用电碳两用无烟烧烤炉架电烤盘炉烤肉机烤串多功能电烤炉」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加热管在上面的
【淘宝】https://m.tb.cn/h.5F4B6eigKTmcrKL?tk=mnKHWluqXGP HU9196 「商用电烧烤炉无烟电烤炉自动旋转电热烤肉炉烤鱼生蚝羊肉串烤串机」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我就买这种。

1。燃气的火烧的食物,对健康没有问题吧?

【淘宝】https://m.tb.cn/h.5urv39ksHGuquXI?tk=FFsPWlFRAhq CZ0001 「便携式燃气烧烤炉无烟户外家用炉子液化气韩式烤架卡式烤鱼炉商用」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上面是烤炉的链接,气罐本地五金市场或者网上户外用品店都有卖

燃气不直接接触食物,中间有一层铁罩子把火头罩住,靠铁罩子的发热把食物烤熟,本质上和电烤没啥区别,只是燃气功率更大,不受电源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猫大神,这个丁烷气便宜也方便就是燃烧后温度1500度比木炭1000度还高,不知道好不好控制调节温度 ...

这种炉子优点就是功率大,开大火需要手快一些,否则容易胡,但是一堆人吃烤串时就有优势了,比木炭炉都快很多。
吃的人少就开小火,和标准卡式炉一样带火力调节的。而且中间温度高,两端温度低,可以自己灵活调节。

收拾烤盘烤架上的如果有焦黑的碳化物,直接钢丝球手搓,然后丢进洗碗机处理油污
反正这个炉子就是方便,几十秒内进入烧烤状态,关火后5分钟就能收拾起来走人,对比木炭,没有10分钟就没法开烤,完事儿
后还要收拾余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种烧烤后的油渍好清理吗,气罐能用多长时间呢

油渍如果手洗,和其他方式都一样麻烦,如果不洗,反正就是难看,但是经过高温碳化消毒,估计不会有事,我 自己是进洗碗机处理的。
气罐开大火一般1个多小时(250岩谷罐),如果小火,能吃好几顿呢,气罐也很便宜,整箱购买平均不到4块钱一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渍如果手洗,和其他方式都一样麻烦,如果不洗,反正就是难看,但是经过高温碳化消毒,估计不会有事,我 ...

嗯,那挺方便的,气罐也不贵,关键便携,考虑买一套露营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用的无碳烧烤炉,用的是卡式长气罐,优点是不用电,火力比用电大很多,放在车里,
随处可以烧烤,完 ...

你是这一家买的吧?

我下单了。我不要赠品,只要烧烤炉和烤网。

另外天猫超市买了6罐250岩谷。普通店买担心假货,因为我直接烤牛排,如果是假气怕影响健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这一家买的吧?

我下单了。我不要赠品,只要烧烤炉和烤网。

对,我就是这家买的,厂家好像在中山,用了有两年了,挺好用的。
我的配置是炉子+烤网+烤盘+箱子,收纳起来放在车后备箱里一点也不占地方。

气罐我是本地线下买,因为外地这种货基本不发北京

网友G:
卡士炉,烤羊肉串起火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卡士炉,烤羊肉串起火是硬伤。

不要使用明火

楼主:
使用燃气罐的烧烤炉,遮住明火,烤了次牛排。

烤出来的效果很好,但孩子说感觉有一股蜡烛味道。

我使用的是天猫自营的岩谷250气罐,肯定是正品。

燃气烧烤真的有这种问题?如果证实是,那以后只能放弃了。

网友:
这炉子和酒店吃烤鱼的炉子差不多.不知道烧烤的味道和外面谈话烤的比,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我京东买了和牛M5牛排。

对这炉的蜡烛味有点心理障碍了。还没有人能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京东买了和牛M5牛排。

对这炉的蜡烛味有点心理障碍了。还没有人能解答。 ...

我买了带料理盘的,还没有用,周末试试看,把牛排放到料理盘里煎,就和我们用的普通锅差不多,应该不会有味道了吧.
看了一下烧烤架,虽然和火隔离了一下,但是感觉还是有燃烧的火焰或者燃烧不充分的气体有接触,有些味道也是难免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京东买了和牛M5牛排。

对这炉的蜡烛味有点心理障碍了。还没有人能解答。 ...

共同点,蜡烛与丁烷石油提取产品。可能丁烷燃料不够纯净加个煎锅盘子煎牛排应该不错,或者烤香麻辣烤串。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医用乙醇酒精烧烤,这个绝对没有异味,火力也足。但是卡式炉与酒精烧烤危险性比木炭都要高很多,粗心的人不适合使用,最好是先看看安全使用视频防止烫伤火灾意外。

电烤主要是安全方便低成本,缺点就是600度低温烧烤,功率很大但是火力不够猛这个受限于电热部件工艺所以没法外焦里嫩容易食物烤干了,同时食物低温烧烤油烟少不容易食物焦炭化所以食物毒性很少,也毫无热源毒性。

ps
【(注意  这种常见的卡式炉,真的有可能爆炸!) - 百度-哔哩哔哩】 https://b23.tv/ie7iQJB

网友H:
虽然有罩子罩着,有没有可能还是会有未烧尽的气或者火苗冒出来?料理店有直接丁烷喷枪烧肉的做法,我就觉得很大味道,非常难吃。

网友:
之前买过岩谷的卡式炉烤盘,感觉还行,就是面积比较小,适合烤肉片,比较少带串烤。https://item.jd.com/479879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虽然有罩子罩着,有没有可能还是会有未烧尽的气或者火苗冒出来?料理店有直接丁烷喷枪烧肉的做法,我就觉得 ...

看来我白买下次还是使用木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共同点,蜡烛与丁烷石油提取产品。可能丁烷燃料不够纯净加个煎锅盘子煎牛排应该不错,或者烤香麻辣烤串。 ...

加个煎锅就不是烤牛排了。

我下次试试火力开小一点,让它燃烧充分一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白买下次还是使用木炭吧。

22楼不是还有个电烤炉吗?不过那个烤网面积好像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