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全点的通过ic mark反查ic 型号的网站或app啊?

楼主(2024-02-29):
有两个SOT-23的ic, 上面一个丝印M5A, 一个丝印M2A,网上都查不到,哪位能告诉型号?谢谢

网友A:
M5A: ADM1815-20ART-RL7, 没有说明芯片的功能,不知道这个符不符合你的预期。是掉电检测并复位的function chip。
我这边查到M2A,有一个是PNP,型号SBT92,Code 是M2A。

目前没有哪款APP或者网站能囊括所有,这是个巨大的工程,应该没有谁愿意做这个工作。一般反查的都是抄板的,这个群体也cover不了这个庞大数据库整理维护的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5A: ADM1815-20ART-RL7, 没有说明芯片的功能,不知道这个符不符合你的预期。

应该是二极管、三极管之类的,不应该是ldo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二极管、三极管之类的,不应该是ldo

这个不是LDO,是掉电检测复位芯片,功能类似于MAX809等芯片。

网友:
万能的淘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LDO,是掉电检测复位芯片,功能类似于MAX809等芯片。

电路上那边也不应该是复位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5A: ADM1815-20ART-RL7, 没有说明芯片的功能,不知道这个符不符合你的预期。是掉电检测并复位的function c ...

pnp很像,m5a应该要么是二极管,要么是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pnp很像,m5a应该要么是二极管,要么是三极管

我以往发过一个贴,某个购买的贴片代码查询。或许你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往发过一个贴,某个购买的贴片代码查询。或许你用的上。

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http://www.smdmark.com/
芯片丝印反查网,看看有没有帮助.

楼主:
这个电路不像是LDO或电源监控啊?M5A一个脚接电源输入(最高48V), 一个脚接电源输入经过一个100mR的电阻的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