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ax485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24-02-29):
图2这个电路5V供电,两个图1电路不能通讯,图3 USB转485 接图2测试的,串口助手可以正常输出指令

网友:
没有问题    。。

楼主:
奇怪了第一个图两个板通信不了,

网友:
R9什么情况

楼主:
1欧得 电阻

楼主:
第一个图就是图一

楼主:
r12焊了就AB上就没有电压。

楼主:
焊开r12,ab有电压可以通信了

网友:
一对一,匹配电阻可以不用。

网友:
如果使用上下拉电阻,两个模块需要共地,也就是a,b,gnd三线。
如果共地了还不行,就需要看匹配电阻和上下拉电阻是否合适。或者不要中间的匹配电阻试一下。

楼主:
120欧电阻是否可以不要?

网友:
感觉是上下拉电阻的问题,太大了。把R10和R11改小到510R试试。

楼主:
明天  试试

楼主:
有这个可能,不过功耗有点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可能,不过功耗有点高。

先保证能用,再考虑功耗问题。

网友A:
一对一、近距离、根本不需要120匹配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对一、近距离、根本不需要120匹配电阻。

是1对1,近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