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典型非隔离半桥结构电源如何进一步提高效率

楼主(2024-03-01):
在电源方面从没做过任何成熟产品,主要是带学生做电赛、开放实验等涉及电源方面的题目。上面这个非隔离半桥结构是用的非常多的,能降压,能升压(高压端的电容未画出),能逆变(还需要一组,同时需要调整LC的值),但效率一直偏低,只有93%左右(不管是升压还是降压或者逆变,基本都是这个值),这还不包括辅助电源的功率,现在电赛题目普遍要求在95%以上,现在的题目基本一级电路很难实现,需要两级,那对每级的效率要求就很苛刻了,我具体描述一下
1、        输入输出电容DC/DC基本都是1000uF+104,电感使用的220uH或330uH磁环电感;DC/AC电容使用4.7uF的CBB电容,电感使用2mH磁环电感。虽然找本书,或网上搜,甚至在咱们论坛里能找到需要的电感电容的计算方法,实际从没认真算过,电容就是在某论坛买的,电感有某论坛的,也有淘宝上“东莞海洋电子”的。负载电流不超过3A,电感一般使用5-12A的。
2、        主控一般使用STC的处理器,DC/DC的PWM频率20k-40k都试过,效率变化不大;DC/AC的载波频率一般是20k-。
3、        布线方面基本都是按照电流流向,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就近,主电流路径有加粗,一般至少40mil,PCB就是嘉立创的,全是普通工艺。
4、        MOS用的最多的是STP80N70,TO220封装的,典型参数是8.2mΩ,虽然各极间电容也很重要,我自己没太关注,管子和驱动芯片都是某商城买的
请教,还有哪些软硬件方面的措施,能够明显提高效率的?谢谢

网友A:
这种非隔离的3倍变比效率96~97.5%,10A用dpak或5*6就好了

网友B:
这种硬开关能达到93% 效率已经很高了。 有些谐振软开关都不一定能达到全负载93%。
还有就是那个死区可以调大点,然后在Q2上并一个快恢复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非隔离的3倍变比效率96~97.5%,10A用dpak或5*6就好了

谢谢,意思是dpak或5*6的比TO220的在效率方面会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硬开关能达到93% 效率已经很高了。 有些谐振软开关都不一定能达到全负载93%。
还有就是那个死区可以调 ...

谢谢,下次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硬开关能达到93% 效率已经很高了。 有些谐振软开关都不一定能达到全负载93%。
还有就是那个死区可以调 ...

我们有个同步的DC/DC,12V/10A,效率也就92%(96V输入),94%(36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个同步的DC/DC,12V/10A,效率也就92%(96V输入),94%(36V输入)。

你们是产品呀,我们是试验品,不计成本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个同步的DC/DC,12V/10A,效率也就92%(96V输入),94%(36V输入)。

8倍92%差不多了,3倍还是差不少,别小看这2-3%,同等热压力功率相差近1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意思是dpak或5*6的比TO220的在效率方面会有优势?

器件效率方面优势不大,尺寸和布线损耗会有优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们是产品呀,我们是试验品,不计成本的,哈哈

不计成本的话可以试下用电源IC来控制氮化镓功率管
只看你的方案的话,感觉IR2104的驱动能力小了,MOSFET除了选择Ron小的参数外,Qg等参数也要考虑的
不过撇开功率、输入输出电压等要求谈效率可能都是白搭的,楼主应该说明一下要求的功率、电压是多少,如果功率很小,系统耗电占比都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计成本的话可以试下用电源IC来控制氮化镓功率管
只看你的方案的话,感觉IR2104的驱动能力小 ...

谢谢,带学生竞赛或者开放实验一类的,要考虑输出可调的问题,还有按键输入、LCD显示等等,用集成IC不是很方便
IR2104用起来很方便,用过IR2110,效果略好一些(不明显),由于一直用的STC做主控,近两年出的型号才支持互补对称输出(能设置死区),之前的型号都是单端输出的,2110没法用(没有死区),且2110引脚比2104多太多了(价格是次要的,哈哈),每届电赛都会出优秀作品论文集,几乎也都是用的2104,这也是我们参考的重要源,IR2104死区典型值是520nS,这个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国产EG2104是100nS,在我们使用的电压范围内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但如果母线电压超过100V,我觉得100nS有点短了。说到驱动能力,顺便请教一下,上面图中的10Ω电阻,我其实一直使用的是22Ω的,阴差阳错,几年前买了一盘22Ω的电阻,就我这个用法,到我拿不到电烙铁这盘电阻也用不完,所以就一直用它了,如果换成10Ω的,是不是能提高一点驱动能力?
电压、功率这些参数我确实忘了说了,我们一般是在24V降12V(2A-3A)或者12V升24V(1A-2A)测试
就我们这档次的学校,公立二本吧,我就是一个大菜鸟带一群小菜鸟,想要学生超过老师几乎不现实;学生从网上买个stm32的板子,跑个例程好像很牛的样子,真上阵的时候没有一个能打的,现在的学生照着例程可以搞图像识别,给个运放却一脸懵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带学生竞赛或者开放实验一类的,要考虑输出可调的问题,还有按键输入、LCD显示等等,用集成IC不是 ...

这样的功率级别电路本身基本损耗影响不大。
可以尝试一下:
1,找到合适的电感,不一定余量太多,太大的话阻抗大损耗也大。
2,D3/D4用4148可能电流不够,试下大些电流的二极管。
3,自举电容C1可以增大一点,使得很小PWM时上臂也能获得足够高、足够时长的驱动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个同步的DC/DC,12V/10A,效率也就92%(96V输入),94%(36V输入)。

其实这些年电源搞来搞去,就是为了那百分之一二。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功率越搞越大,1%也很可观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超大功率谁搞单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功率级别电路本身基本损耗影响不大。
可以尝试一下:
1,找到合适的电感,不一定余量太多,太大的 ...

谢谢,一一记录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