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线路损坏原因

楼主(2024-03-01):
在做的一个模块使用USB与终端连接,连接使用插针,5V供电;最近发现两个损坏的模块,连接电脑提示USB识别异常;
        检查了一下:
        1)发现共模电感的DP那一路线烧断了,应该是有大电流流入;
        2)MCU的USB引脚DP的体二极管对地电压变为0.3V,DM正常的为0.56V;
        3)ESD有一个DP的防护脚对地为0V;
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怀疑插针错位短接和静电,目前没有验证出来;准备在ESD及共模电感之间串入两颗小电阻,思路是能多一点保护;
        期望路过的大侠给予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d11的第5脚没接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1的第5脚没接VCC?

没有,原先有过VCC击穿短路,这个只用了下管钳位

网友:
要不要换个靠谱牌子试试看?

网友:
你要上Layout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