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来猜猜这是什么单片机

楼主(2024-03-02):
如题 SOP16封装 。第8脚是VSS,第9脚是VDD,第5和6脚是编程调试引脚。

1             16
2             15
3             14
4             13
5 SCL      12
6 SDA     11
7             10
8 VSS      9   VDD

网友:
建议画个芯片示意图或者实拍图出来,也许有大佬熟悉

网友A:
你直接给出已知信息请教大拿们就可以,没必要端着

网友:
有点像MSP430

网友:
家电上面使用的话,厂家自己定义的多。

网友:
现在很多单片机的iic 引脚已经是可以  任意放置了(硬件iic)。所以 lz的 mcu 有很多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给出已知信息请教大拿们就可以,没必要端着

他是要大家抢答的方式中获取自己需要的答案。
想请教问题,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愿意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