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叉传感器设计谁懂点?下面的音叉内部是个啥基础传感器?

楼主(2024-03-02):
音叉传感器设计谁懂点?下面的音叉内部是个啥基础传感器?  石英晶体?  在哪买,还是怎么安装到叉子上?

网友A:
这里简要提了原理
http://www.ioa.cas.cn/webold/xwz ... 200908_5688007.html

里面还有参考文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简要提了原理
http://www.ioa.cas.cn/webold/xwzx/kydt/202009/t20200908_5688007.html

音叉这个叉子是成品吗?  还是要自己设计?  我看淘宝有各种频率的音叉卖

网友B:
内部有个陶瓷振子,我刚好做这个。插体都是自己定做的。不同长度 不同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有个陶瓷振子,我刚好做这个。插体都是自己定做的。不同长度 不同频率。 ...

陶瓷振子?  我看音叉到电路板有4根线。。。我的传感器坏了,电源都正常,不知道是否是陶瓷振子 断了?这4根线如何测试传感器的好坏?

楼主:
哪位大神设计过这类产品》 出来讲讲哈

网友B:
4根线的是组装式的,一般看是不是压紧装置松了,松了就不震荡了,还有看看是不是陶瓷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根线的是组装式的,一般看是不是压紧装置松了,松了就不震荡了,还有看看是不是陶瓷破了。 ...

这个陶瓷啥形状的,淘宝有卖的吗? 想找个接上去,测量下,理解哈工作原理

楼主:
有懂的大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