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EDA如何将软件中部分或全部电路以图片形式粘贴到word中

楼主(2024-03-02):
嘉立创EDA如何将软件中的部分或全部电路以图片形式复制出来粘贴到word中
软件是否有这个功能,或者能否开发,Protel 99SE 和后续版本的AD 都有这个功能
这个诉求感觉比较过分,但真的很需要。
这个功能对需要写材料很重要,直接截图,对截图图片缩放,图片会不清晰

楼主:
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
Windows里面有一个截图工具,和微信的截图一样

网友:
我怀疑楼主不会用电脑,只会用jlceda

网友:
楼主要矢量图?

网友A: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B:
楼上的截图办法不好,尤其是写专利时候,图片放大,线条也变粗。最好是导出成矢量文件,可能SVG是是矢量格式,不知道WORD能不能认,不行就再用其他软件再导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

是的想要矢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截图办法不好,尤其是写专利时候,图片放大,线条也变粗。最好是导出成矢量文件,可能SVG是是矢量格 ...

明天我试试

网友:
你导出svg格式

网友C(2024-04-04):
先导出成pdf保存, 这一步是常规操作
再用photoshop打开pdf, 光栅化, 裁出需要的部分, 保存为png.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导出成pdf保存, 这一步是常规操作
再用photoshop打开pdf, 光栅化, 裁出需要的部分, 保存为png.  ...

你得确认你的pdf输出功能确实输出的矢量图才行。我记得某些pdf打印工具对图片是直接输出成位图的,这一招就失效了。
其实如果临时给自己用的话,从浏览器的调试界面复制svg内容应该就行。

网友D:
打印成PDF文件,然后photoshop打开另存为jpg
其实wps打开9也可以,另存为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印成PDF文件,然后photoshop打开另存为jpg
其实wps打开9也可以,另存为图片。 ...

模块电路图不可以吧,导出的一般是一整页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电路图不可以吧,导出的一般是一整页的原理图

你在ps里可以选择需要的模块图,复制黏贴成新J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确认你的pdf输出功能确实输出的矢量图才行。我记得某些pdf打印工具对图片是直接输出成位图的,这一招 ...

jlceda有导出pdf的功能吧? 只要他们实现的是输出矢量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