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MS电路输出端的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4-03-02):
以下是 BMS方案原厂参考电路,在右边,D5是一个反并的二极管,功率封装较大,型号 MUR460是通用整流二极管。

我个人猜测:如果是吸收尖峰防止充电过压,应该使用TVS或者稳压二极管。

而这个通用二极管反向耐压600V,正向压降1.2V,那就是正向工作后来保护。那只剩下一种可能就是起到防反接的作用?充电器接反后,二极管导通牺牲?

网友A:
续流二极管,在线路有电流的情况下,设想一下Q4和Q5突然截止或保险断开,D5将为线缆或感性负载提供续流通道。过流保护可能是一个典型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流二极管,在线路有电流的情况下,设想一下Q4和Q5突然截止或保险断开,D5将为线缆或感性负载提供续流通道 ...

谢谢大侠指点,茅塞顿开。 原来是续流二极管防止外部感性负载出现高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茅塞顿开。 原来是续流二极管防止外部感性负载出现高压。 ...

不敢当,不是搞这玩意的,只是感觉这是个合理的用处

网友:
确实又学习到了一个新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