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请教一下如何关闭STM32H750的JTAG功能、是哪个函数啊

楼主(2024-03-03):
找了一圈没有找到是哪个库函数,
以前F3、F4时候的库函数在H750里面是没有的
也没有看到寄存器的操作,自己搞不懂

网友:
我记着有F1系列有,F4也没有的,把IO功能重新定义下就可以了

网友:
cubemx配置时选用wire,应该就算自动禁止jtag模式了吧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我自己研究了半天,终于搞懂了就是直接配置GPIO时候 选择对应 AF 功能就好了,它默认的AF就是JTAG,重新选AF后就是新的了,
现在搞不懂了,每出一个东西又是全新不同的,好辛苦😂

网友A:
__HAL_RCC_AFIO_CLK_ENABLE();//使能AF时钟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 //禁用JTAG

hal库提供了对应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库提供了对应的函数

哥们你这是哪个芯片的啊?
我搜遍了整个hal库文件里面的 JTAG字符都没看到一个

而且GPIO那个文件就那么几个函数,压根没有这个remap的啊,

网友:
楼主不知道在纠结什么,在cubemx里没开启jtag的情况下,生成的代码已经包含了5楼说的代码,这部分你不用管,直接初始化你需要的引脚功能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你这是哪个芯片的啊?
我搜遍了整个hal库文件里面的 JTAG字符都没看到一个

stm32F103的芯片,你用cubemx配置生成的工程再去搜索这个呢

楼主:
没有的,之前都不知道这是啥玩艺。。。。
以为像以前STM32103/407那样一样的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的芯片,你用cubemx配置生成的工程再去搜索这个呢

可能和我没有上楼哥们说的st的那个专用工具的原因吧
我在库文件中没有发现 GPIO_EX 这个文件,或许是这个工具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