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装Linux后,识别不了,格式化不行,分区工具也使用不了

楼主(2024-03-03):
如题。如图。
Linux算新手。
其中一张TF卡,在使用:balenaEtcher安装系统后(不知道是不是系统选错了。具体也记不太清了。)
之后:再想使用:SDCardFormatter格式化,总不是不成功。
使用:DiskGenius重新删除分区也总是不成功。
但是同时期的其它5张TF卡,一直都是正常的。

我只有一个问题:
1:是我TF卡坏了吗?还是是我安装系统问题导致的。

网友:
DiskGenius也操作不了应该就是卡坏了

网友:
dg擦一下扇区试试,0~2048就行了,如果报错就是卡坏。擦完的话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

网友:
在 linux 环境(非虚拟机环境),如果卡或 u 盘坏了,读写的时候内核会打印提示 IO 错误

忽略分区裸读写方法:
1. dd 命令直接裸读写
2. fdisk 或 gdisk 重新分区后再拷贝文件
3. 手动读写前也看一下插入后的内核打印,可能已经打印 IO 错误了

曾经遇到过 u 盘仅在某台 windows 不能正常挂载,也格式化不了,也不让重新分区,盘在linux下确认没坏,后来整盘 dd 填充 0,然后就好了,应该是某段数据引发的 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