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和储能的功率分配拓扑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楼主(2024-03-03):
像下图这样,光伏发的电首先给电池充电,充满后把多余的电上网。
需要用电的时候首先通过控制器/逆变器从电池取电,电池电量用完后再从电网取电

能够方便的实现这种功率分配的设备叫什么名字呢,光伏储能一体机吗?

网友A:
从功能上来说,就是一台U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功能上来说,就是一台UPS。

有点不一样的, UPS是电网断电后才会启动,但是储能系统是可以一直在线的

网友:
EMS吧好像

网友:
电能路由器:
http://www.greatzhou.com/?sdclki ... 0817779695345378680
EMS是管理系统:
https://b2b.baidu.com/land?id=003d99280b8ecb7af9e25f6e6d763e1f10

我觉得lz想问的是“用户侧光储型微电网中央控制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 ... 7%E5%88%B6%E5%99%A8

楼主:
对的 我查查相关资料

网友:
DC-DC按需分配,和按能力分配。不知道怎么协调。看一下电赛的三端口DC-DC。有觉得不够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