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无线jlink众筹项目,仅在阿莫论坛发布

楼主(2024-03-03):
发起原因:
1:市场上现在有很多:无线DAP的产品,但是DAP的生态一言难尽。但是Jlink的生态强大,适配软件太多,完全不在一个等级。同时稳定性也和设计厂家有关。
2:在很多场合下,连接电脑调试非常不方便,如果可以利用无线wifi,可以摆脱有线的困扰。同时可以远程调试。
3:jlink已有产品:jlinkWifi版本,但是价格昂贵,即使D版本,也需要900多RMB。当然效果,一般般。

设计方案:
1:采用全志V853芯片作为Linux主机,运行Segger自带的无线软件,具体可以参考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9031-1-1.html
2:当前已完全验证成功。
3:本人和调试器打过不少交道了,之前做的无线DAP也论坛开源了,脱机下载器也开源了,所以也知道用户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什么的设计用户好用。
4:预计:外形:和现在的SSD大小类似,只会比它小。比U盘大。没人会希望一个大盒子拿在手上。
5:会配套一个塑料外壳,产品就应该有质感。
6:配套小显示屏,显示一些状态信息之类。(只是有可能,具体设计的硬件的时候会考虑。)
7:一年的软件更新支持,在软件层面上,开源的不太友好,本人会重新设计一些软件,方便使用。让大家最好的方式使用。

众筹条件:
1:必要条件:众筹必须达到50套以上,这个项目才会开始。因为当前项目比较多,如果没有一定数量这个项目就直接结束。
2:定价199.9,论坛坛友VIP++:169.9,VIP:189.9。需要的坛友直接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6be848313kKVHn
3:如果要计算成本:实际硬件成本也就:80-90元左右。但是重新设计软件,重新设计方便携带的硬件,都要花费比较大的经历。(目前为止,我至少花费了4个月的断断续续时间,硬件实际费用更不用说)
4:如果项目没达到50套以上,我会发布帖子,到时候麻烦片选申请退款即可。
5:特别注意:本无线jlink不集成Jlink,会预留一个USB接口,插上Jlink就可以了。

网友:
我,来一套,支持

楼主:
好的,谢谢。
在这里拍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6be848313kKVHn
等到后台统计有50套以上这个项目就开始。

楼主:
好的,谢谢。
在这里拍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6be848313kKVHn
等到后台统计有50套以上这个项目就开始。

这个做出来,肯定让你满意,即使不满意,也会保证至少1年的更新。更新软件,只会越来越好。

网友:
楼主做脱机下载器卖额,动不动都是300以上一个

网友:
可惜不带jlink

网友:
带jlink  应该是jlink OB  速度可能慢点

楼主:
各有优缺点,经过评估后不带。后级jlink自己选择

网友A:
带jlink销售有侵权风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有优缺点,经过评估后不带。后级jlink自己选择

没看懂,还能自己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还能自己选呀?

看下第五条,预留USB接口。不集成jlink。需要自己额外再配一个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jlink销售有侵权风险

集成好的还是不好的?带不带电压转换的,集成后板子变大。也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成好的还是不好的?带不带电压转换的,集成后板子变大。也不方便。

我倾向于留个最简单的072jlinkob,要高级功能拨下跳线插自己jlink去

网友C:
除非做得精致并且集成的功能强大,否则不看好。我现在远程调试都是拿个树莓派接个jlink再接个usb转串口,frp把网络映射一下,无论放哪里,插上网线就可以工作。唯一的问题就是接两个USB看着有点散乱,而且不便携。

PS: 一百左右就能买到4核A55矿机,性能足够而且外观漂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除非做得精致并且集成的功能强大,否则不看好。我现在远程调试都是拿个树莓派接个jlink再接个usb转串口,fr ...

这种使用方法有没有推荐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除非做得精致并且集成的功能强大,否则不看好。我现在远程调试都是拿个树莓派接个jlink再接个usb转串口,fr ...

能不能出个教程?膜拜大神

网友:
jlink wifi版不带jlink,不就是wifi么?

网友E:
直接复刻开源的那款不是更好么?费劲巴拉的开发啥,开发出来还没有开源的好。原版看了正在升级jlinkV9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成好的还是不好的?带不带电压转换的,集成后板子变大。也不方便。

集成jlink后小心成为被告,公开销售最好不要带jlink

网友:
JLINK 能不能电路带上不焊?自己回来焊,责任自己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出个教程?膜拜大神

有空再整理一下哈

我觉得楼主完全没有必要自己做硬件,除非手上刚好有便宜的板适用,最近两年Linux硬件也卷得很,再加上大量便宜矿机

还不如直接买块小巧的板,自己设计外壳,留好插外置模块的空间以及接线面板,把功能集成得紧凑整洁一点

ps:主要是由于个人硬件不熟悉,觉得费时费力又费钱哈。。。

网友F:
v853这款芯片性能过剩了啊,主打视频监控的,还得外挂一个ddr3

网友:
引用 网友F:
v853这款芯片性能过剩了啊,主打视频监控的,还得外挂一个ddr3

v853s带128M内存,只跑jlink 64M也够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bga封装占面积小吧,用IPCSOC没毛病
rv1103更小不过比853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空再整理一下哈

我觉得楼主完全没有必要自己做硬件,除非手上刚好有便宜的板适用,最近两年Linux硬件 ...

这种FRP方式是不是得先买个类似阿里云云服务器才能实现?

网友G:
应该做4G版,能连WIFI的环境一般还比较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复刻开源的那款不是更好么?费劲巴拉的开发啥,开发出来还没有开源的好。原版看了正在升级jlinkV9 ...

不好。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做4G版,能连WIFI的环境一般还比较可控。

有道理,但是4g驱动这一搞不定。同时jlink能wifi的原因,是在同一个网络下。用4g得建立一个服务器,当然也有segger官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空再整理一下哈

我觉得楼主完全没有必要自己做硬件,除非手上刚好有便宜的板适用,最近两年Linux硬件 ...

是的,我现在用树莓派zero2w也能用。
但是有时候对一些功能,感觉就不一样。可以用和好用是不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是4g驱动这一搞不定。同时jlink能wifi的原因,是在同一个网络下。用4g得建立一个服务器,当然 ...

你是想局域网内用啊,场景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是想的现场设备有问题,把这个无线jlink发给客户,插上电连上设备,就能远程调试了,调试完再让客户把无线jlink发回来就行了。

要是很麻烦的话,可以先实现wifi的。

网友:
我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做得精致并且集成的功能强大,否则不看好。我现在远程调试都是拿个树莓派接个jlink再接个usb转串口,fr ...

好的。精致和便携,就是这次的设计。
您用USB转串口做什么?这个也能远程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想局域网内用啊,场景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是想的现场设备有问题,把这个无线jlink发给客户,插上电连 ...

非局域网也可以的。需要走下服务器。segger提供服务器。
那更不用4g了,手机开个热点。完全不要4g模块。4g模块如果集成,完全是为了再方便一点点。
但是现在d版的jlink比较多,不建议走官方的服务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精致和便携,就是这次的设计。
您用USB转串口做什么?这个也能远程调试? ...

挂个ser2net socat之类工具串口转tcp就是了

网友:
支持  我来一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精致和便携,就是这次的设计。
您用USB转串口做什么?这个也能远程调试? ...

远程link(烧录器),远程串口,无线、有线网络共享,网络抓包,目标机器电源控制

网友:
计划选择什么样的壳体?
这个会有图片吗?

网友B:
WiFi怎么连?调试器和电脑keil都连手机热点?

网友:
够50个了吗?

网友:
可惜,可能快失業了,不知道還能不能找到工作,找到再關注

楼主:
不够,暂时是14套。
如果三天不够的话就要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怎么连?调试器和电脑keil都连手机热点?

只需要在一个网络下就可以了。
比如:同一个wifi下面。或者:同一个路由器下面。中间有交换机都没有没问题。
此外:开发板,后期会增加AP功能,这样电脑连接上AP就行了。
终极大招:使用SEGGER的服务器,实测D版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建议使用正版的时候才使用它的服务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远程link(烧录器),远程串口,无线、有线网络共享,网络抓包,目标机器电源控制 ...

远程link是安装SEGGER的软件吗?
还是用:虚拟的USB。可以支持任何lin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需要在一个网络下就可以了。
比如:同一个wifi下面。或者:同一个路由器下面。中间有交换机都没有没问 ...

segger的服务器会不会延迟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gger的服务器会不会延迟严重

实测还好。可以接受。本身Jlink就比较强大,不像网上的DAP,几乎要求发一帧回一帧这种设计。

网友:
这个算正版还是盗版?可以用jlink的软件吗?

网友:
猕猴桃卖家前来支持一套

网友:
整JLINK  要小心版权问题, 之前  几个做JLINK 的公司都被告了  在淘宝开店的 都是罚了几十万

本论坛都有好几个坛友被告了 当时

网友H:
确实集成jlink版权不好绕过去

网友:
冲了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实集成jlink版权不好绕过去

没有集成,楼主位说的很清楚,需要自己有个jlink。
你的设计我看到了,很合理。

网友:
已支持,楼主为这项目花了不少心

网友:
看了一下,目前才16个,楼主可以不可以讲的详细点,有的人可能还没有搞明白是一个什么神器,给点图片啥的,效果会更好

网友:
订了一个

网友:
支持了一套,局域网用用也可以的,主力机是台机,这样不用为了在其它位置调试板子,要笔记本装开发环境,以及数据的迁移。

网友:
我来一套,好东西。

网友:
问一下 jlink v9  v8  和 jlink ob 有什么区别?

网友:
做一个按键吧。设备保存最后一次下载的固件,如果要离线就按一下脱机删除

网友:
顶起。让更多人看到

楼主:
谢谢村长。
也谢谢大家。

网友:
顶起 25 个了

网友:
看了一下,还是25个

楼主:
是的,谢谢,不用顶了。这边项目开始,预计2周发货。

网友:
VIP++马上就要过期了,已经买了一个,如果没有成团,麻烦淘宝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谢谢,不用顶了。这边项目开始,预计2周发货。

恭喜恭喜,开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谢谢,不用顶了。这边项目开始,预计2周发货。

恭喜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除非做得精致并且集成的功能强大,否则不看好。我现在远程调试都是拿个树莓派接个jlink再接个usb转串口,fr ...

过程和方法,可否新开一贴,就此传授传授。

网友:
我也支持一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过程和方法,可否新开一贴,就此传授传授。

就jlink remote+frp端口映射而已,懂Linux的就几个命令的事,或者直接docker跑起来省事,不懂Linux可能就比较麻烦,还是直接参与楼主项目比较合适

网友:
也能支持其他的link就完美了

网友:
支持1套, 第35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jlink remote+frp端口映射而已,懂Linux的就几个命令的事,或者直接docker跑起来省事,不懂Linux可能就 ...

frp端口映射:是不是就等于非局域网也能远程jlink?
现在远程的话走sgger的服务器太卡了

网友:
已定一套,希望调高压时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frp端口映射:是不是就等于非局域网也能远程jlink?
现在远程的话走sgger的服务器太卡了 ...

非局域网可以直连,不过每个人搭frp服务器可能不太合适,这个功能自己实现比较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除非做得精致并且集成的功能强大,否则不看好。我现在远程调试都是拿个树莓派接个jlink再接个usb转串口,fr ...

之前友善之臂有个h5/h3的金甲套装相当不错。带oled和按钮。我直接拿它写了个菜单烧录bootloader之类,省的每次用电脑还要查指令一类。
frp是个好项目。请问有推荐的服务器提供商吗?最好墙内外都能连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之前友善之臂有个h5/h3的金甲套装相当不错。带oled和按钮。我直接拿它写了个菜单烧录bootloader之类,省 ...

阿里腾讯买那种最便宜的机器就可以,一百左右一年

网友K:
我举得对于有无线功能JLINK固然是很好。我比较担心下面几点
1. 速度。
2. 稳定性。调试产品本来就带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如果调试器也问题多多,这日子怎么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举得对于有无线功能JLINK固然是很好。我比较担心下面几点
1. 速度。
2. 稳定性。调试产品本来就带有很多 ...

速度实测:比较快的。感觉有10%损耗这样。
稳定性:只要网络稳,我实测下来还是比较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里腾讯买那种最便宜的机器就可以,一百左右一年

后期我来研究研究。您如果方便,可以发个教程:使用内网穿透+J1inkRomote那是最好了。毕竟我们研究的话,肯定有一些坑没踩过。
我今天看了下:除了SEGGER的官方服务器,还可以自建服务器,但是需要收费。不过没有标注价格,应该是需要的人少。

网友:
J-Scope能用吗?

网友L:
楼主 发货了吗,你淘宝没有回复

网友:
能用,就是一个无线的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发货了吗,你淘宝没有回复

最快明天发货。本来设置想设置30发货的,结果只能设置15天。嘉立创SMT回来了30pcs,明天到货。最快明天。大概率后天发货。

网友:
收到货了,怎么使用,有没有一个说明书啥的?

网友(2024-07-27):
引用 网友D:
这种使用方法有没有推荐教程?

已更新教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9549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出个教程?膜拜大神

已更新教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9549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