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询图中这两个元器件丝印对应的型号

楼主(2024-03-04):
左边上一行是G9,下一行是224D(可能是滤波器之类的)
右边上一行是1C,下一行是24(应该是LNA,DFN封装

网友A:
看外壳是高频产品,带温补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壳是高频产品,带温补晶振?

看电路应该是接收机的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