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乘法器可以做调制,反过来是否可以解调?

楼主(2024-03-04):
请问各位朋友,一般可以通过乘法器如AD633,AD835等可以实现乘法功能,如将低频信号调制到高频信号上,反过来是否可以通过除法器将低频包络信号解调出来?

用检波二极管做包络检波,因为信号比较小(需要放大500倍),不知道二极管的温度特性(温度 VS 管压降)是否会影响整个的精度,所以想尝试其他的一些办法。

网友:
解调也是乘法器吧,把高频过滤掉能出差频

网友A:
相敏检波?
纯二极管检波也能换成op精密整流

楼主:
目前查了下,好像几种解调方式:
1. 检波二极管包络检波,未知温度特性如何,考虑到信号比较小需要放大500倍,如果管压降有一点点变化*500 后就可观了。
2. 用乘法器做相敏检波,暂时未试
3. 这个贴里面的,是否可以通过用同一个乘法器型号 分别做调制和解调(解调后低通),原理上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敏检波?
纯二极管检波也能换成op精密整流

能介绍下么?OP精密整流不是将负半周整流成正半周么?如何进行包络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介绍下么?OP精密整流不是将负半周整流成正半周么?如何进行包络判断? ...

(之前实验课做过一个用精密整流+低通的,刚才仿真了下好像频域不对,删除)

找到了个别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波的: https://www.ti.com/cn/lit/an/zhca784a/zhca784a.pdf

对的,这个就是纯整流,需要的是解调,将低频包络信号分离出来。

网友:
【【英文中字】锁相放大器原理介绍 | 苏黎世仪器 Zurich Instruments】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966b6767a7eac51449

这个视频浅显易懂地介绍了用乘法器做解调的原理

这个视频也可以,纯中文的
【【原创中文视频】锁相放大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 苏黎世仪器 Zurich Instruments】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966b6767a7eac51449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查了下,好像几种解调方式:
1. 检波二极管包络检波,未知温度特性如何,考虑到信号比较小需要放大500 ...

二极管包络还有个问题就是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会占用后面运放的动态范围
即使用肖特基二极管,也有300~400mV的导通压降,万一你的信号幅值比较小,运放的动态范围就不一定够了
还得弄个高通电路把导通压降剥离掉

网友B:
低频信号a和高频载波b相乘,得到b-a和b+a两个信号(三角公式里的积化和差),我们只把B+A信号发出去(单边带),接收端知道载波频率b,用载波b和B+A再次相乘,再次用到积化和差,得到2*b+a和a两个频率,把高频那个去掉,就只剩a频率了。

所以接收端也是乘法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频信号a和高频载波b相乘,得到b-a和b+a两个信号(三角公式里的积化和差),我们只把B+A信号发出去(单边 ...

也就是原理上是说的通的,不知道实际是否有坑,准备JLC打一版PCB实际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原理上是说的通的,不知道实际是否有坑,准备JLC打一版PCB实际试下。 ...

就是载波恢复,然后用恢复的载波再和调制信号相乘,只是载波恢复不是很容易。fm立体声的导频信号,就是用来解调相乘的,只是fm没有用载波恢复,而是在发送的时候混合了导频信号一起发送的。这样实现起来更容易。

网友:
还不如说一下你的信号本身
乘法器肯定是可以调制解调的,但是这简直太理论了,没有几个人拿这种基本原理期间去座实际工程,比如你看到几个收音机使用的乘法器莱解调?
既然你的信号连乘法器都可以解,那么肯定就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论坛懂高频的不少啊

网友:
我再补充一下,10楼的思路是对的,短波的单边带都是这样解调的,是常用,实用的方法。10楼的思路不用载波恢复,就用晶振产生一个和发送的载波一样的频率就行,可以有晶振范围的误差,例如20ppm。而发送端没有去掉一个边带的双边带调制,接收这边就要用和发送端相位和频率完全一致的信号做乘法了。不然不能正确解调信号了。这时,就需要用到载波恢复技术了。

网友:
我前两天仿真了ad835,今天准备淘宝买模块回来实际测测看。
我拆了个设备,两路dac输出得信号,分别通过运放放大后,送到ad835 x1  y1,x2  y2接地,然后输出接到运放放大,再接到功放放大,再接到变压器是上,做电流放大,标称1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