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这种接头么?电涡流传感器上用得.

楼主(2024-03-04):
不是常规的SMA接头类型,比SMA略小,和SMA接头不能互连,淘宝上找了一圈也用拍照推荐方式找出来的全是SMA的。

网友A:
怎么跟我手上这个不一样呢?我这个确实也不是SMA
LZ你驱动电涡流传感器是不是有一个前置器的东东?想问下这个前置器输出的负信号(中点位置大概-10V,0V到-24V范围,带宽50kHz,想处理后进MCU ADC,0到+2.5V)有什么低成本简单的处理方式?一个反向放大处理?

楼主:
我这个接头是本特利前置器上的,好像和国产的一些型号接口类型不一样.

需要一个正负电压供电的运放,将信号衰减10倍再反向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跟我手上这个不一样呢?我这个确实也不是SMA
LZ你驱动电涡流传感器是不是有一个前置器的东东?想问下这 ...

这个是派利斯的前置器,这个都接都是定制的,不同厂家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派利斯的前置器,这个都接都是定制的,不同厂家不一样

老兄,您对这块熟悉是吧,可以请教交流一些问题吗,加您尾号5445的qq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您对这块熟悉是吧,可以请教交流一些问题吗,加您尾号5445的qq了。  ...

了解一点,那个是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