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xilinx量产的话,芯片怎批量烧录程序?

楼主(2024-03-04):
如题,有个产品用到xilinx芯片,现在量产的话,工厂怎批量烧录程序,谢谢了

网友A:
不就是spi flash烧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spi flash烧录吗?

量产时候也是用开发工具烧录?效率有点慢

网友:
Nor Flash 可以先烧后贴。 或者留烧录点,电源用二极管隔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产时候也是用开发工具烧录?效率有点慢

你在公司里面把所有的文件烧录进 一个SPI FLASH。
然后可以用那些烧录器把这个FLSAH 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读出来,以后其他的空白Flash 就用烧录器烧这个读出来的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量产时候也是用开发工具烧录?效率有点慢

用外置编程器,下载好后 再去贴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产时候也是用开发工具烧录?效率有点慢

一天烧录几万片,也不是啥难事,便宜的机器也才几千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天烧录几万片,也不是啥难事,便宜的机器也才几千块。

直接用编译出来的bin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公司里面把所有的文件烧录进 一个SPI FLASH。
然后可以用那些烧录器把这个FLSAH 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

好的,谢谢!这也是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外置编程器,下载好后 再去贴片

什么样的编程器,有具体的操作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编译出来的bin烧录?

看你自己实际情况了,如果flash只是简单的只存储fpga程序那就是编译出来的bin文件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编程器,有具体的操作方法?

淘宝上搜索  FLASH 编程器  找到你对应型号的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