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水机出来的水其实有毒,不能喝

楼主(2024-03-05):
1。软水洗澡洗不干净,总有一种滑滑的东西无法冲干净,洗手也一样。

【用软水机之前你应该知道的那些事……-哔哩哔哩】 https://b23.tv/5pA0lgb

2。如果你当地的水质已经比较软(比如我熟悉的广州与广东),没有必要安装软水机。

3。软水机出来的水其实有毒,不能喝,只能用于生活用水(如洗澡和洗衣服)。原因是硬水中个钙和镁离子,被钠离子置换,水都硬度降低了,但钠离子浓度却高得吓人。

【软水可以喝吗?-哔哩哔哩】 https://b23.tv/OFLi0C2

网友A:
我家有中央软水和中央净水。常规的做法:厨房的冷水是只通过中央净水的(不过热水都是通过中央软水的),此外喝得水会在厨房装一个ro净水器。
其余龙头都是用过了软水机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中央软水和中央净水。常规的做法:厨房的冷水是只通过中央净水的(不过热水都是通过中央软水的),此 ...

是的,这样处理正确。厨房煮饭和喝的不能使用软水。

网友B:
软水和净水机的不是一回事。

软水是软化的水,用离子树脂处理了,把钙镁等离子置换为钠钾等离子,这样不会结垢,用来给锅炉供水,或者工业使用。

RO净化水,是纯水,没有任何离子(原则上,TDS不等于0,还是有点的)。

上面的文章,混淆软水净水。净水不含有无机盐,但是:水中的无机盐在饮食中占的比例很小,随便一点西瓜水,TDS都数百。我们的食品中更高了。水中的无机盐不是人体社区无机盐的主流。

如果抬杠,大量饮净化水,肯定有问题。 这就是量的问题。  RO膜净化水最早在米国核潜艇中,用了几十年完全没问题。
结论:钱少此问题不足为虑,钱多喝矿泉水好;没钱的自来水听天由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水和净水机的不是一回事。

软水是软化的水,用离子树脂处理了,把钙镁等离子置换为钠钾等离子,这样不会 ...

咬文嚼字有意思吗?

这里的软水,是指原本是硬水,通过软水机处理变成软水。

这种软水对人体有害,不能饮用。

网友C:
软水最适合接入洗衣机洗衣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水最适合接入洗衣机洗衣服。

洗澡也合适,洗好皮肤都能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