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石墨烯铅酸电池做一个储备电源,大家有什么建议的吗?

楼主(2024-03-05):
容量为4Ah,2个12V串联,之所以要用蓄电池是因为考虑到放在家里安全。
之前就想做一个给百得18V的充电电钻使用,但迟迟没动手。昨天因为回南天屋内屋外变水帘洞,漏电开关跳闸,所以只能点蜡烛开手电筒,充电宝的电也用光,到今天漏电开关都还合不上去。
所以觉得做个大容量的储备电源很有必要,但买市面上的锂电池大容量充电宝又不放心。
初步规划是12v~18v 5.5*2.5口充电,输出有USB-A口协议给手机充电,5.5*2.5输出5V 12V 19V。
因为想用现成的塑料壳体,就不装灯了,可以买个现成的LED灯要用时插上去即可。
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A:
这种的话直接现成的UPS电源就行,有24V7AH的,话说这种配置太鸡肋了,没有什么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时间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话直接现成的UPS电源就行,有24V7AH的,话说这种配置太鸡肋了,没有什么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时间就 ...

我主要想方便给18V充电电钻使用,所以UPS不合适,个头大重量重还要插适配器。

网友:
我电瓶车 12V 20AH 6个, 一大坨80斤,才1.4度电

网友:
24*4=96Wh, 不如买一个支持pd输出的移动电源,30000mAh容量已经超过了。
不过安全性来说,还是蓄电池安全。

楼主:
2个12V 4Ah蓄电池串联,降压到19V,电钻平稳时电流是4.5A,能工作多久啊?

楼主:
还有对石墨烯电池充电,我想用恒流恒压充电。
1. 请问上面那2个串联12v 4Ah石墨烯电池充电电流设多少合适?
2. 最高恒压充电电压设多少合适(我只想充到90%?)?
3. 因为是串联,充电时2个电池会存在电压不均衡问题,是否有影响?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2个电池的充电电压均衡?

网友:
容量太小折腾一趟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ps

问题是回南天漏电找不到哪里漏电无法合闸,解决办法去电表哪里关电然后在家里弱电箱漏电保护器前面单独接一组线路出来增加一个独立支路漏电保护器然后接到一个插座,这样就能解决紧急用电问题。

网友:
电钻可以多配几个电池,远比铅酸电瓶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对石墨烯电池充电,我想用恒流恒压充电。
1. 请问上面那2个串联12v 4Ah石墨烯电池充电电流设多少合适? ...

3)某宝找均衡模块

网友:
用汽车铅酸,可靠性,安全性,性价比都很不错:)

网友:
100wh 这个量级的储能,我玩过 32650 铁锂,安全性还不错。

1P6S 方案直接上螺丝连,引出主插头、平衡插头。19v 可以直连笔记本,能续航许久;
手机充电宝补电,配个多 USB 输出的 DCDC 模块也就完全没压力。

后来就吃灰了,好在铁锂比较皮实,放几个月也不至于饿死或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