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干簧管的塑料支架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4-03-05):
如图,需要对干簧管做一个固定,图中这个支架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搜索干簧管支架,干簧管座子都搜索不到

网友:
试试塑胶管对半剖开来用。

网友:
量不大的话,直接3D打印算了。。。估计不好找。

网友A:
看着像定做的,包边条剪成段,和这个差不多,但没有圆角。
不能换塑壳干簧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定做的,包边条剪成段,和这个差不多,但没有圆角。
不能换塑壳干簧管吗? ...

其实也可以,只是认为能找到的话更好,感谢你

网友:
有塑料封装的干簧管,比这种好

网友:
找一家3D打印农场打印就好。这种形状简单高度不高,一盘可以打印一堆的小批量产品很适合3D打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