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发我的AD软件画的图可以转kicad吗?

楼主(2024-03-05):
用户发我的AD软件画的图可以转kicad吗? PCB 和原理图,找半天没有合适的方法。。不知道各位大神有啥推荐的?

网友:
AD软件画的图可以导入JLCEDA, 然后再从 Kicad导入 EasyEDA, EasyEDA = JLCEDA

网友A:
kicad可以直接打开AD的SCH 和PCB文件。新建工程 ,打开原理图 ,导入非kicad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cad可以直接打开AD的SCH 和PCB文件。新建工程 ,打开原理图 ,导入非kicad文件 ...

没有你说的选项呀,,网上说是AD封杀kicad不允许这么搞,技术上应该是没啥难度的,要不然用户瞬间大量流失。。。。不知道kicad哪个版本能倒过去?

网友:
开始菜单找到kicad文件夹,找到sch editor 和pcb editor ,用这个打开就可以导入了

网友:
都不太好用,总是有各种奇葩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你说的选项呀,,网上说是AD封杀kicad不允许这么搞,技术上应该是没啥难度的,要不然用户瞬间大量流 ...

打开原理图编辑器,再导入原理图,不是在工程界面导入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你说的选项呀,,网上说是AD封杀kicad不允许这么搞,技术上应该是没啥难度的,要不然用户瞬间大量流 ...

安装kicad最新版

网友:
已经用LC的EDA 上瘾了,AD什么垃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