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电路可以实现信号边沿与已知信号同步的电路吗

楼主(2024-03-05):
如图A信号是一串占空比为50%,但频率不固定的方波信号,比如有50K频率,信号B是单个脉冲的方波信号,周期是比A信号大几倍的信号,
有电路可以实现把信号B转换成如图信号C的信号吗,其中信号C仍然是一个脉冲的信号,但信号C的边沿与信号A的边沿要一致,周期是信号A的一半

网友A:
A 先用 PLL 作二倍频,获得 C 信号的基准,计为C0;

截取 B  信号的上升沿(必要时下降沿),送 R-S 触发器置位端;
截取 C0 信号的下降沿,送 R-S 触发器的复位端。

上述 R-S 触发器的输出,和 C0 逻辑与一下,就是期望的 C 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先用 PLL 作二倍频,获得 C 信号的基准,计为C0;

截取 B  信号的上升沿(必要时下降沿),送 R-S 触发 ...

谢谢,数字电路都忘了,我再理解一下

网友B:
你那个信号B是1pps?  你在做锁卫星的1pps?
这不是有现成的芯片?
https://www.aurasemi.com.cn/product/pro-detail-186.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信号B是1pps?  你在做锁卫星的1pps?
这不是有现成的芯片?
https://www.aurasemi.com.cn/product/ ...

不是做这方面的,是一些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