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airTag类似平替的大哥,来看看这两颗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4-03-06):
最近在研究airTag的平替,就是一个ble设备给周围的iPhone交互,某一台iPhone知道Tag的大概位置后,通过网络把Tag的信息和大概位置送到iPhone的服务器,自己的iPhone联网后就知道自己Tag的具体位置了。最后寻找到附近通过ble发送声音报警来具体找到Tag。
由于的平替价格很便宜才几十块钱,当然没有airTag原装的UWB近点指向功能。想了解一下以后方便自己项目添加这个功能,所以taobao上买了一个平替拆了下来。发现了两个额外的芯片,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难道是加密芯片?
所以发到论坛看看给位大哥有知道这两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吗?

主蓝牙芯片st17h65是伦茨的蓝牙芯片
另外两个丝印一个D1 B2335  另一个6KQ
还有专门有开发过airTag平替的软件工程师吗?具体实现这个平替功能,使用苹果的查找功能的话,这个ble设备要实现什么功能?具体和iPhone交互要实现那些呢?谢谢了

网友A:
这样随意搞个芯片都可以使用苹果手机来交互?

难道苹果不验证是不是自家的东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随意搞个芯片都可以使用苹果手机来交互?

难道苹果不验证是不是自家的东西吗? ...

就是个BLE的通信,你只要知道通信协议,那就不是难题了

网友C:
先看看蓝牙芯片资料,有没有足够大内置的flash,如果没有那么大颗那个可能就是flash
小的那颗会不会是mems?三轴加速度或者磁场?用来检测airtag自己的目前的朝向,因为RF有方向性问题,收发端都知道相对朝向的话,就可做更精确定位?
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BLE的通信,你只要知道通信协议,那就不是难题了

知道协议也不行吧,你得从苹果的后台系统里查找到这个平替设备啊,不是苹果的设备怎么能注册进去呢,苹果的airTag序列号要符合一定校验算法或者在他数据库里有才行,伪造一个能认的序列号太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道协议也不行吧,你得从苹果的后台系统里查找到这个平替设备啊,不是苹果的设备怎么能注册进去呢,苹果 ...

首先这里补充几句   st17h6x芯片是伦茨的芯片,官网上说通过了Mfi认证  也说做到了兼容苹果findMy的规范。我不知道是不是意思拿了伦茨的芯片,使用他们的demo就能使用苹果的findmy来查找东西了。还是楼主提到的要符合苹果规范的注册id才能被苹果的数据库识别,如果真要这么做的话,3颗芯片中有一颗可能是苹果制定的id芯片哦。

楼主:
我大概也了解了一下,首次这个tag和苹果手机链接的时候会协商一个公匙,tag保存公匙,iPhone保存公匙和生成私钥,tag随后以一定规律变化公匙不停的发送变化的公匙。按这个描述,注册到苹果网络并不需要特别的东西。

楼主:
Flash不必要,这个ble的程序不是特别复杂 主芯片有500K的flash  还有芯片供电就是2032的电池,供电直接给蓝牙供电不需要额外的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蓝牙芯片资料,有没有足够大内置的flash,如果没有那么大颗那个可能就是flash
小的那颗会不会是mems ...

应该不是陀螺仪之类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陀螺仪之类的芯片

有些简单的陀螺仪芯片只是起中断唤醒作用,如果很长时间不动就使主芯片进入低功耗了,这样能省很多电,所以有一颗很可能是陀螺仪,一般这种应用都是跟CPU两个管脚连接,两个方向的中断信号,所以D1 B2335是陀螺仪的可能性很大。
另外板子上有个3V3的测试点,使用锂电池或者纽扣电池哪里来的3.3V,6KQ很可能是LDO,而且很可能是双路输出带控制的小LDO

网友:
你是学习还是想做这个领域?需要你对蓝牙ble非常熟悉才行.
6KQ是加速度传感器.
另外一个是串行flash,保存程序的.

aietag用的uwb,已经有国产能做,只是苹果没有开放对应接口协议,几个UWB原厂还在折腾.只有单蓝牙的版本,就算有uwb,也是他们自己的app做演示.短期没希望做到原装一样平替.

如果单单讨论uwb,国产的已经能做很多事情了.进口的,dw1000,dw3000等都很成熟了.
我们公司,近一年一直再关注这个玩意. 有兴趣可以私下交流一下. 我的电邮: hjr7581@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简单的陀螺仪芯片只是起中断唤醒作用,如果很长时间不动就使主芯片进入低功耗了,这样能省很多电,所 ...

刚搜到一些文档  有运动侦测的要求   是有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搜到一些文档  有运动侦测的要求   是有加速度传感器

想了解  好久没搞过蓝牙了   看这个东西而且能直接用苹果的findMy network网络 感觉是一个很新颖的亮点  而且蓝牙很常见   这个以后项目添加这个功能  可能有不错的加分。我邮箱shushi0123@126.com  以后多交流

楼主:
基于Goodix GR551x芯片findmy开发手册_V0.1.pdf

Find My Network Accessory Specification R2.pdf  (删除了 不敢乱发)

上传搜到的一些资料
还有github页面
https://github.com/biemster/FindMy  伦茨和esp32 和nrf的固件实现广播   部分和findMy app交互的实现
特别是协商密匙的部分没有实现,是自己通过py产生的密匙,再反查到苹果网络实现的定位
https://github.com/seemoo-lab/openhaystack/
这个是国外大哥反破解后自己写的查询苹果网络定位的框架代码   真牛逼
还有像伦茨和汇顶和Nordic都有实现了苹果find my network对应的ble协议栈sdk。但是申请sdk都要提交公司资料和MFi编号,这个个人了解和学习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传搜到的一些资料
还有github页面
https://github.com/biemster/FindMy  伦茨和esp32 和nrf的固件 ...

苹果的东西建议不要乱发,它的PDF都是有数字水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苹果的东西建议不要乱发,它的PDF都是有数字水印的。

好的  谢谢  我删了  免得论坛有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删了  免得论坛有麻烦

可以提供一个网盘吗,看了介绍也比较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