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MC33035+39的电机方案,请问这个方案里 MC33039是干嘛的

楼主(2024-03-06):
如题,今天拆了台机器看到是MC33035+MC33039的方案,    网上一搜 能搜到ON 的demo原理图, 请教下这个电路里MC33039 是负责调速的吗?
那我外部单片机要负责控制速度该如何去调度呢

网友A:
MC33039是测速用的,组成闭环控制

上面的图片是MC33035手册里推荐的一个闭环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33039是测速用的,组成闭环控制

上面的图片是MC33035手册里推荐的一个闭环控制电路 ...

比较好奇   MC33035 三相霍尔都已经送到芯片内部了 ,为什么还需要外部测速呢

另外  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外部加个单片机 该如何进行调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好奇   MC33035 三相霍尔都已经送到芯片内部了 ,为什么还需要外部测速呢

另外  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 ...

内部的霍尔只是换向用,只适用于开环,需要闭环的话 需要加外部速度检测,11脚输入模拟电压来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霍尔只是换向用,只适用于开环,需要闭环的话 需要加外部速度检测,11脚输入模拟电压来调速。 ...

原来如此  感谢,  那如果我增加单片机控制环的话 ,那这个速度闭环就可以用单片机来直接采集了

原先用VESC 做项目 ,  发现 有些问题因为系统太庞大 而变得困难
所以打算为了赶进度,先上无刷有霍尔的方案先转起来再慢慢优化了

拆开的样机是MC33035+39的方案
打算用 TI的 DRV8323的 1xPWM方案  + STM32来进行控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感谢,  那如果我增加单片机控制环的话 ,那这个速度闭环就可以用单片机来直接采集了

原先用V ...

MC33035 用起来比较简单,电动车控制器和一些电工工具有在用,适合电位器调速和精度要求不要的场合,用单片机就没必要用这个方案了

网友B:
什么项目?一起搞下,磁编加GD32加FOC转速控制满足不?

网友:
直接去找一个电动自行车控制器的资料应该很容易就搞定了

网友C:
来,用我家的ASIC电机FOC控制器,不需要写程序,调下参数,一小时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用我家的ASIC电机FOC控制器,不需要写程序,调下参数,一小时速成

你家的FOC 资料有吗? 我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项目?一起搞下,磁编加GD32加FOC转速控制满足不?

医疗上的, 原先自己整过六相方波 驱动无刷无霍尔, 可以转

现在新的项目上想试试看其他方案 ,然后用VESC 调,结果踩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用我家的ASIC电机FOC控制器,不需要写程序,调下参数,一小时速成

转速可能要到几万转 ,一般的 FOC 怕有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项目?一起搞下,磁编加GD32加FOC转速控制满足不?

都FOC了 为啥还要磁编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可能要到几万转 ,一般的 FOC 怕有坑

最高支持30万ERPM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FOC了 为啥还要磁编

他家是做位置伺服驱动的,需要磁编码器作为绝对位置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可能要到几万转 ,一般的 FOC 怕有坑

你怕的话就用无刷有感控制,几乎不需要什么运算时间,只是单纯的速度控制.也简单.  你无感无刷都跑起来了,有感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这是2010年以前的方案……
MC33039是把三个霍尔信号合成一个反馈信号,主要作用实现简单的闭环吧。最直观的在低速时,能让电机正常转动,还是有点带载能力的

手上有样机,可以拆掉那个MC33039,然后看看是否在低速时很容易停机,或者没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用我家的ASIC电机FOC控制器,不需要写程序,调下参数,一小时速成

有兴趣,ASIC型号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用我家的ASIC电机FOC控制器,不需要写程序,调下参数,一小时速成

峰岹么?看国内很多公司还是用mcu实现,成本原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