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机生产时怎么实现动平衡调整的?

楼主(2024-03-06):
拆开一个油车的抽油泵,发现是用直流电机做的,而且整个直流电机是浸泡在油箱里的。
拆开电机,两片磁瓦都没有粘胶,直接掉出来,还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转子有轻微刮凹,应该是生产时做的动平衡调整。
我有几个不明白:
1、直流电机浸泡在油箱里,不怕触点打火花么?
2、生产转子时,是怎么做到动平衡调整的?这个生产设备应该很精密。

网友A:
转速不高,对动平衡要求不高的。比如1000RPM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不高,对动平衡要求不高的。比如1000RPM以下

汽车油箱的油泵,应该是高要求的场合

网友:
隔绝空气不怕打火的,动平衡有专门的设备的,看上去很简单的。

网友:
燃烧三要素: 可燃物, 助燃剂, 温度.

邮箱里面缺少了 助燃剂.

网友:
油密封了 因该打不了火

网友:
还有一点:油本身也能够灭弧。电力上就有这种开关

网友:
同样有这个疑问,当油箱里汽油只剩下很少了,那么大部分都是空气。这时候汽车意外翻车了,油泵就跑到上面了,汽油在下面,油泵不能泡在汽油里了。这时候有刷电机会产生火花,油气做为可燃物,空气含氧,遇到电火花是不是就着了?

网友:
磁钢不一定非得粘胶,也可以是机械固定。
电机泡油里,有火花也没事,没有空气。
另外油本身是油泵电机的冷却液。

吸入空气爆炸的危险是有的,油泵检修有要求不得干试,否则可能内部残留的油可能爆炸或因缺少散热而烧坏电机。

电机转子动平衡有专门的机器,做动平衡有加重和去重,加重是添加油泥一样的配重来调整,机器测量,人手动添加,去重就是削掉转子一部分,可以全自动,油泵应该都是去重动平衡,简单的去重就是钻头钻掉一些转子铁芯,好一些的应该是轴向方向削进去的,现在去重动平衡也有激光去重的,但是估计不会用在油泵上,那只适合少量调整的东西。

油箱吸光,汽车翻车,但是,翻车爆炸可能是挺科学的事情。任何产品的可靠性都是有限度的。

吸入少量气泡带来的氧气就算在油里发生微小的爆炸应该也不会引起大问题,它引起的过大压力应该可以通过供油系统释放掉,就算不能,估计也就是造成油管脱落,不淋排气管上应该不会立即燃烧。

网友:
让他转起来。平台会跟着震动,根据计算,就知道哪里偏重了,然后根据直径换算,就可以知道切掉哪块了。其实跟轮胎平衡机差不多

网友:
转子动平衡,搜德国申克、苏州赛德克、东莞卓茂仪器,油管上有个用示波器做平衡的视频,具体名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