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57步进电机带动的不同减速机构的寿命问题

楼主(2024-03-07):
用57步进电机带动1:5的减速机构,频繁速度比较高的正反转,开始想减速机构用RV减速机,觉得其中问题是频繁高速正反转,零件之间要频繁碰撞,机械磨损可能要严重,后来想用1:5的同步带轮和同步带做减速机构,同步带轮做的转动惯量小一些,会不会机械磨损好一些,不懂机械,特请教这两种方案,那种好一些呢?成本有些敏感

网友:
同步带的特性,往复缓冲比较好啊

网友:
行星减速器或者谐波减速器?

网友A:
同步带的寿命不一定长,取决于设计和工作条件,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

网友:
1:5的转速是一个极度尴尬的转速,最通用的结构是行星齿轮,你说的RV不知道是啥结构。因为国内早期是指涡轮蜗杆,但后来日本的一种摆线针轮减速机叫RV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的寿命不一定长,取决于设计和工作条件,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

请教,怎样设计和什么样的情况,同步带寿命长一些?设计上要注意什么?不懂机械,这不是有疑问就问个明白

网友:
除非主动去加减速,不然总有东西要来吸收这个冲击。不是减速机就是同步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怎样设计和什么样的情况,同步带寿命长一些?设计上要注意什么?不懂机械,这不是有疑问就问个明白 ...

一般情况下常见的影响寿命的点:
带轮直径太小
同步带在带轮上的包角太小
同步带线速度过高
同步带规格不合适
同步带太窄
设计计算时的载荷修正系数不合适
受污染
带轮偏心
带轮轴不平行
带轮精度或表面质量差(含带轮锈蚀)
两带轮不在同一面上
同步带磨带轮挡边(指因精度问题导致带始终向一边跑偏造成的摩擦)
载荷有严重的冲击
带拉力过大或过小
同步带被折过或绞拧过
同步带两侧切割质量差
高温或低温
加速度不合适造成过载
实际运行时的载荷存在过载的情况

设计上按厂家的手册详细计算,余量留大一些,安装精度保证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