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在没有桌面环境的linux arm开发板环境中运行qt的GUI程序

楼主(2024-03-07):
手头有块开发板,瑞萨的RZ/G2L芯片,开发板公司提供的映像是ubuntu 22.04,但是没有桌面环境,只有命令行。想运行海康的相机平台,通过窗口环境运行相机的各种配置及查看抓拍内容,看其安装包里面有QT的二级制文件,所以估计其是Qt的GUI。
现在关心的是Qt的GUI可以运行在没有桌面环境的ubuntu中吗?还需要配置什么吗?

网友:
可以的。但需要仔细配置。。QT有个场景就是用在没有桌面的系统。。

论坛里面有个大咖好像经常这么干。。。我们在翼辉实时系统上用过,也是没桌面的。

网友A:
qt只用core,不用gui的时候,就是个后台程序,当然可以运行。
但是如果你要开发GUI,然后对方给你的UBUNTU缺是没有桌面的,那你怎么开发GUI呢?
就没办法所见即所得了,只能盲写。

建议自己重新创建一个正常的ubuntu虚拟机,然后把对方的交叉编译器、源码等都转移过来,再开发。

网友:
纯framebuffer设备也是可以用QT的,你需要把液晶驱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qt只用core,不用gui的时候,就是个后台程序,当然可以运行。
但是如果你要开发GUI,然后对方给你的UBUNTU ...

海康有个linux arm64环境下的相机配置软件mvs,以及对应的sdk,支持ubuntu系统。
我们前期想在arm板上的ubuntu上运行,评估一下性能,后续再进一步开发,后期程序可能没有gui,在对应的pc机上有界面进行操作。
所以现在想以最快的方式装上个对应的桌面系统,然后运行一下。

还有坛友提到的framebuffer,难度似乎也不是一点点

网友:
可以装虚拟桌面环境吗?vnc  rdp 之类的。

网友:
在液晶驱动没有问题可以正确识别Linux frame buffer设备后设置环境变量export QT_QPA_PLATFORM=linuxfb:fb=/dev/fb0:rotation=90
或者运行程序时加入参数: ./app -platform linuxfb:fb=/dev/fb0:rotatio=90

网友:
在其他有桌面的板子上开发好可以么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厂家提供的ubuntu命令行里运行startx命令,会打开预置的xfce桌面环境,安装海康的mvs可以运行。我更新到楼主位,谢谢各位大佬支招。
之前试过将sources.list的源改成aliyun的嵌入式ports源,安装了两个桌面环境:lxqt和lxde,结果lxqt可以出现登录的对话框,输入密码后可能是1g内存有限,又跳到命令行里面,lxde压根没反应。
后来无意间试了startx命令,结果进入了。之间问过厂家销售人员,一个多礼拜没有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