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维塔车机上使用的一个座子,不知道型号,有谁见过吗

楼主(2024-03-07):
如图所示,需要多买几个设备上用,有哪位知道吗,希望告知我型号

网友:
有点像这个GT17HN-4DP-2H,HRS(广濑)的

网友A:
这种类似的?四线USB?去找端子厂.......

见过不少类似的,不过车上带屏蔽的端子倒是不多,应该不会是USB....大概率是走LVDS抗干扰

网友:
泰科也有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似的?四线USB?去找端子厂.......

见过不少类似的,不过车上带屏蔽的端子倒是不多,应该不会是USB. ...

就是usb座子

网友B:
带锁死的USB座子,我这有几百个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锁死的USB座子,我这有几百个库存。

能提供下型号和厂家吗,我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