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一个可接触不共地的信号

楼主(2024-03-07):
有两个设备A和B,各自电池供电,A连接一个金属网,可以给金属网施加一个频率信号,比如12V 700Hz。
B有一个探针,可以接触A的金属网,项检测探针与金属网是否接触上。
理论上只要接触了探针肯定有信号,但是因为不共地探针的信号幅度就不确定了。
这个应该类似于天线接收无线信号,都是一根线过来的信号。
后面如何处理可以稳定检测这个信号?

网友A:
探针这边可以用光耦,比较器之类的调理一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针这边可以用光耦,比较器之类的调理一下信号

我也是想的比较器。问问就看有没有做无线接收的兄弟有没有更加合适的方案

网友B:
双方可以连接大地PE吗?

网友C:
这种东西最好是找一个合适的频率然后使用编码解码,千万别买编解码芯片,最简单的办法是类似古老的寻呼机的编解码,然后尽可能降低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方可以连接大地PE吗?

不能,就是两个小盒子,用电池供电。没法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最好是找一个合适的频率然后使用编码解码,千万别买编解码芯片,最简单的办法是类似古老的寻呼机的 ...

我倒是不需要传输数据内容。只需要有效判定他们接触上了

网友D:
使用压力传感器 ,弹性接触了说明有压力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压力传感器 ,弹性接触了说明有压力存在。

主要是接触区域有可能不是金属网区域。所以只用压力传感器不行。要探针方知道是否接触到金属网

网友E:
电容检测的原理?不确定是否可行,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检测的原理?不确定是否可行,供参考。

谢谢。我也是想看看大家意见。后面自己测试一下看看哪种好点。人多力量大嘛

网友F:
这个简单,参考无线寻线仪。城阳电工有介绍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简单,参考无线寻线仪。城阳电工有介绍用法。

哈哈。谢谢。我怎么没想到寻线仪是一样的原理呢。

网友G:
那么多电容式按键方案,不接触的时候就一根很细小的线,电容几乎没啥变化,又不受外界什么影响
接触上了金属网了都,这还不是大象的手指按上去了吗?
压根不需要通电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么多电容式按键方案,不接触的时候就一根很细小的线,电容几乎没啥变化,又不受外界什么影响
接触上了金 ...

是探针这头检测,不是铁丝网那头检测

网友:
microchip bodycom
有卖对应的前端芯片。目的就是在不共地的情况下电容传递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探针这头检测,不是铁丝网那头检测

就是探针一旦碰上金属网后不就相当于探针这边突然来了个大电容触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