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计算机显卡、串口卡等插卡的问题

楼主(2024-03-07):
请问,是不是各种计算机插卡,如显卡,串口卡,可以看作就是一个具有地址总线,数据总线,中断、忙、等待等引脚的IO模块?数据可以写入某地址,或者将数据从某地址读出?它还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网友:
恭喜答对了,就跟单片机片上的“外设”类似。

只不过操作系统一般限制用户 app 直接访问这些总线地址,多数会封装成【驱动】,避免用户瞎整

网友:
没错,就跟单片机一样,以前DOS时代CPU工作在实模式时各种地址随便访问。当然代价就是经常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