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版主:泰克DPO示波器旋钮维修

楼主(2024-03-07):
泰克DPO示波器旋钮维修, 通道1的旋钮不灵敏了,请版主维修
维修费预付,或者再联系报价都可以,无条件信任
我的手机17851449零九伍

网友:
旋转编码器自己拆开清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A:
WD40 滋一下,转几圈可能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D40 滋一下,转几圈可能就好了。

对,WD40的确有神效。京东自营买正品wd40。

网友C:
楼主这个机器用了几年了?

网友:
lz 用的 2014 高档货阿

网友:
看下我的维修帖子,自己清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用的这玩意,买的清洗型的wd40,滋完确实好了。不过用上1年多还会复发。不知道有没有好的直接换掉。 据说都已经是国产货了。我20年前的泰克就一直杠杠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上面几位都是工程师的思路,没有真正理解楼主
接下这个维修的单,折开后说不止是ENCODE坏了,连主控蕊片也有问题
报价28000元,事后返楼主14000.
皆大欢喜
人家都说 无条件信任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机器用了几年了?

用10多年了吧,最近开机少了, 用虚拟的更多,做资料方便
虚拟一定要买进口的,软件使用方便,某些国产的,参数好看,性能一般,软件使用不便

感谢楼上各位, WD40用完了,新买的在路上

楼主:
不能让大家白看贴,没收获,推荐一下我目前主力示波器,便宜好用
虚拟示波器,入门级里面最好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能让大家白看贴,没收获,推荐一下我目前主力示波器,便宜好用
虚拟示波器,入门级里面最好用的

这个价格,可以买一个真的示波器。

网友:
wD40对示波器按键不灵是否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可以买一个真的示波器。

5000块的国产示波器,没这个好使

网友E:
引用 楼主:
5000块的国产示波器,没这个好使

推荐不到2000元的普源示波器,首先是独立示波器,不是USB,电源独立,可以用隔离变压器,都能测试。

第二存储深度是24M,是几百K深度无法比拟的,可以抓取后,展开前后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荐不到2000元的普源示波器,首先是独立示波器,不是USB,电源独立,可以用隔离变压器,都能测试。

第 ...

我的示波器就是普源的,按钮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不到2000元的普源示波器,首先是独立示波器,不是USB,电源独立,可以用隔离变压器,都能测试。

第 ...

看应用场景,多数应用场景,对我来说手边几万块的泰克 安捷伦比不上这个虚拟示波器

网友F:
十多年的老普源DS1102E, 编码器乱窜,按键大力才响应, 京东WD40套装伺候后亲测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应用场景,多数应用场景,对我来说手边几万块的泰克 安捷伦比不上这个虚拟示波器 ...

哪几个方面参数指标可以超过几万示波器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让大家白看贴,没收获,推荐一下我目前主力示波器,便宜好用
虚拟示波器,入门级里面最好用的

感谢大佬推荐这种进口品牌示波器,感觉挺棒的
就是4通道的要3700起步了,
先加入购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WD40的确有神效。京东自营买正品wd40。

你好,wd40细分好多类, 你们喷电子按钮,用的是哪一类?
  我看到这东西会形成一层油膜,在我印象中油膜是绝缘的,所以我一直不敢用

网友G(2024-05-19):
引用 网友F:
十多年的老普源DS1102E, 编码器乱窜,按键大力才响应, 京东WD40套装伺候后亲测有效. ...

这个需要拆开吗?还是把旋钮拿下直接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需要拆开吗?还是把旋钮拿下直接滋

旋钮(旋转编码器)直滋轴柄就有效果,WD40渗透性很强.

但是按钮没办法,就需要拆开滋, 因为有一整层的硅胶,渗透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