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微的ATGM336H GPS+北斗模块,这个搜星数量是否正常呢?

楼主(2024-03-07):
ATGM336 5N-31模块(支持GPS+北斗),也加了LNA AT2569S。
天线是25mm的陶瓷天线,1.2块钱,1575.42MHz。

在屋顶,首次冷启动定位要1,2分钟。
焊接了3个模块,其中一个搜星数量就少很多,但也能定位,是不是天线的信号有些弱了?

网友A:
那个星少的应该是整体电路噪声过大,检查下供电看看纹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星少的应该是整体电路噪声过大,检查下供电看看纹波吧。

供电是一样的,同一个USB转串口过来的3.3V。

网友A:
换天线,再看看天线有没有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供电是一样的,同一个USB转串口过来的3.3V。

先不要USB供电,用线性电源供电排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天线,再看看天线有没有供电

是无源天线

将两个天线好不容易撬开背胶,相互交换。

发现跟天线没关系,之前收星少的模块,换了天线后,搜星还是少很多,另一个模块搜星还是很多。
搜星少的如图,这样子似乎就只能凑合了,原因只能是这个模块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USB供电,用线性电源供电排查一下。

看楼上,应该是模块自身原因

网友C:
这货支持有源天线,应该会好一些
用过332,有源天线,冷启动定位大概一分钟左右吧,窗边,露天相差不大

网友D:
走线做了阻抗匹配没?
从PCB走线上看,模块出来的射频线到天线端,拐了两次135度的角,拐弯的时候用弧线代替。
我用EC800M,阻抗匹配+弧线+有源天线,即使在室内能搜到15颗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支持有源天线,应该会好一些
用过332,有源天线,冷启动定位大概一分钟左右吧,窗边,露天相差不大 ...

有源的天线比较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线做了阻抗匹配没?
从PCB走线上看,模块出来的射频线到天线端,拐了两次135度的角,拐弯的时候用弧线代 ...

简单的做了50欧共面阻抗,应该是模块自身的原因了,我天线换过,LNA AT2659S刚才也替换过。天线路径上的电容和电感也测过没问题。
信号还是比较弱

网友:
L1换线绕电感试试

网友:
你这载噪比就不对,都没有过40的。这种情况跟干扰,电源主要相关。也可以看看驻波,阻抗,LNA,以及陶瓷天线本身等原因。车载主查的2个天线,GPS和AM/FM因为都是可以立刻感知到的。

楼主:
手机这个也是载噪比吧,相同位置,也是不高

楼主:
找出10几年前的长天holux M-1000,测得结果也挺一般的,不过发现日期格式跟中科微的还不一致

楼主:
之前只是在阳台窗户边测试,觉得搜星慢不理想。
今天到屋顶完全无遮挡测试,发现效果还可以,冷启动30秒内都能定位。

楼主:
买了个3块多钱的有源天线,接到我的板子上的模块,载噪比我原先的无源天线+LNA 足足高7,8个dbm。
还以为它上面的陶瓷天线效果好,跟我之前的交换了下,人家信号还是那么强。
再查查它那个 LNA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无源天线

将两个天线好不容易撬开背胶,相互交换。

另一个模块搜星还是很多, 是哪个模块?  我有个模块不确定是AT6558R 还是AT6558F 了,寄给你玩玩。还有一个N303模块也送你。方便的话私信收件地址。

网友:
焊电池那个板子是楼主自己画的PC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