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型号的CMOS或者摄像头支持手动修改增益呢?

楼主(2024-03-07):
需求大概是这样的,我想在远处放一个光源,然后用摄像头去拍它,并记录中间可能能见度下降带来的变化。

比如能见度很高的时候对应255(摄像头单色分辨率估计就255了),记录它的变化,如果过低,就去修改增益来使得能得到有效的亮度数据。

网友:
不用调增益,调曝光时间即可,UVC摄像头基本都支持调曝光时间,opencv里有函数

网友:
把自动曝光、自动亮度之类关了改成手动,手机也可以设置固定曝光

网友:
openmv就可以

网友A:
亲测 Allied Vision Alvium 1800 C-319c 可以。找张设置图。

摄像头本身不便宜。但是好在有SDK很好用,技术支持也能一天内回邮件。如果做测试的话,能省很多人工。而且这摄像头可以输出12位数据,这点非常方便。别家的机器视觉相机估计也能做到类似的效果。快速搜了一下,海康也有一款用同款传感器IMX265的相机,也不便宜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测 Allied Vision Alvium 1800 C-319c 可以。找张设置图。

摄像头本身不便宜。但是好在有SDK很好用,技 ...

12位数据是说RGB分别能输出4095的分辨率吗?   看起来很牛。。。传统的摄像头,好像驱动是通用的,用opencv来控制

网友:
机器视觉相机一般不用UVC协议。一般都有自己的sdk。sdk可以指定要8位还是12位数据。

传感器12位及以上的款很少了。做成相机也都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