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6t6采集音频

楼主(2024-03-07):
        用adc采集音频
        tim定时器实现pwm进行模拟dac

结果中,音质没那么清晰,并且一直有个嘀嘀嘀的噪音
设置定时器的频率为72Mhz/((125-1)(72-1)) = 8khz,

请问大佬们怎么解决嘀嘀嘀的噪音,以及说话失真的噪音这个情况;
还有开始时用正弦波作为输入,但是pwm加了rc滤波之后示波器显示的波形是迷你版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输出

输出

输入

输入

网友A:
发错区了
以及都什么时候了还用f103, 就算用f103你也换个rc/re/vc/ve之类啊,起码有硬件dac,不用timer模拟了。
或者用f072, f30x, f40x, 有dac的型号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错区了
以及都什么时候了还用f103, 就算用f103你也换个rc/re/vc/ve之类啊,起码有硬件dac,不用timer模 ...

就是想实现一下谢谢

网友:
dac结果是迷你版的?是幅度很低?
示波器啥的都有还不好找吗?
看下滤波前是啥效果不就得了,
pwm出来也是逻辑电平,再怎么滤,你还给滤的没有了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