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遇到WIN10 LTSC2021用1080P显示器字体不清晰的情况吗?

楼主(2024-03-07):
非常糟糕,每个字都好像有重影一样,怎么调放大率都一样

网友:
哈哈哈哈哈,截屏不作数的,还是清晰的

网友:
显示器受潮了~~~

网友:
只有浏览器这样吗

网友A:
高级系统设置,性能,高级,优化性能改成优化显示效果,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级系统设置,性能,高级,优化性能改成优化显示效果,行吗

lz估计用的vga线,要进显示器自动调整相位。。

网友C:
如果设置ClearType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只在chrome里有问题,那么也许可以尝试
https://greasyfork.org/zh-CN/scr ... 8%E8%84%9A%E6%9C%AC

网友D:
显卡驱动调整一下,试试

楼主:
不是,所有界面都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卡驱动调整一下,试试

顯卡是AMD560的,已經裝了官方驅動,嘗試過放大率沒什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估计用的vga线,要进显示器自动调整相位。。

是DVI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设置ClearType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只在chrome里有问题,那么也许可以尝试
https://greasyfork.org/zh-CN ...

不是chrome的問題,是所有畫面都是,凡是文字的地方都這樣,包括WINDOWS自己的界面文字

网友E:
不要贴网站的截图,LZ换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贴网站的截图,LZ换一张图。

截圖估計不行,我要想辦法拍照,但拍不出那個效果。。
很奇怪,有些顯示器是非常好,但是我昨日的顯示器就是那個情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截圖估計不行,我要想辦法拍照,但拍不出那個效果。。
很奇怪,有些顯示器是非常好,但是我昨日的顯示器 ...

关闭 cleartype试试,网上有关闭的方法或小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闭 cleartype试试,网上有关闭的方法或小工具。

好吧,我先將圖片刪除

网友:
我用的HDMI显示器没有出现楼主说的问题。

楼主:
昨日換了顯示器,還真是顯示器的問題,真怪,都是1080P竟然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