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420阵列卡 3盘组的RAID5 突然挂了,数据还有得救吗?

楼主(2024-03-07):
不知道什么情况,ubuntu下突然就IO错误,然后重启就认不到了,进windows下面一查,物理驱动器显示都是好的,逻辑驱动器1显示故障,数据全部已全部丢失,
数据没有其它备份,不敢随便乱动设置,求助大神们帮分析一下,具体是哪里出问题了,数据还有的救吗?

附HP SSA的显示和诊断报告。

网友:
不要担心,raid的数据肯定能救回来的。

这是我之前遇到的: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有台个人数据服务器RAID6阵列崩溃了,数据全丢了(尝试找回数据中)15楼数据已找回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7205

网友A:
你的问题我没有遇到过,没法给你意见。

如果里面的数据珍贵,可以早外面的数据拯救公司,付费修复。

网友:
3盘的R5阵列,挂一个盘原则上数据是不会丢失的,可能是阵列卡的配置不允许降级使用啥的,所以直接不可访问。总容量也不大,先全盘数据备份出来,再尝试恢复阵列,同批次的硬盘,有可能在重建的过程中再挂一个,那就没得玩了。

你这个还好,我最近在整理数据,20T+的数据,我都不知道将来如果阵列损坏了,我是先备份还是先重建。。。没这么大的地方来做备份了已经

网友B:
可以将三个盘先做一个全盘镜像,镜像可以是物理硬盘,也可以是镜像文件。
然后把镜像放到WINHEX中用RAID重组功能尝试恢复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我没有遇到过,没法给你意见。

如果里面的数据珍贵,可以早外面的数据拯救公司,付费修复。 ...

假设是阵列卡挂了,硬盘是好的,这种情况下我重新买一张P420,把硬盘按同样的位置接上,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设是阵列卡挂了,硬盘是好的,这种情况下我重新买一张P420,把硬盘按同样的位置接上,这样可以吗? ...

可以。一定要记下硬盘顺序。

网友C:
我现在都是组RAID 1,这样就算阵列坏了拿出来也可以直接读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三个盘先做一个全盘镜像,镜像可以是物理硬盘,也可以是镜像文件。
然后把镜像放到WINHEX中用RAID重 ...

我想办法按你说的尝试一下,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都是组RAID 1,这样就算阵列坏了拿出来也可以直接读数据。

我以前也是两个盘组的RAID1,后来因为是小机箱,最多只能塞进去3个3.5盘,就重新组了RAID5,
本想着只要及时发现硬盘问题,挂掉一个盘应该问题不大,没想到这次是直接逻辑驱动器故障了,啥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定要记下硬盘顺序。

有没有什么阵列信息是存在原来的卡上的?
只要同型号的阵列卡,按同样的端口顺序,可以直接把硬盘随便换到其它机器上用?
如果这样,我就先不管是不是阵列卡的问题,赶紧再买一张卡试试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阵列信息是存在原来的卡上的?
只要同型号的阵列卡,按同样的端口顺序,可以直接把硬盘随便换 ...

配置信息一般都会在卡上存一份,硬盘上存一份。 换了卡之后,卡管理界面会显示外来盘,导入外来配置就可以。 但是HP这个卡我没用过,我不确定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