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代码,用6.3和10.6编译后的S19文件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4-03-08):
如题,用6.3和10.6编译后的S19文件不一样

网友:
除非汇编写的?否则正常啊

网友A:
正常。
所以正规公司都会规定使用版本的

网友:
不一样的原因就是 编译器版本不一样啊

网友:
如果完全一样的话,还有必要区分6.3和10.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所以正规公司都会规定使用版本的

从S19文件上无法确定一样。编译器升级后,只能靠功能检测来确定升级切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