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弱弱的问题,5V供电的SG90可以用 3.3的PWM驱动吗?

楼主(2024-03-08):
如题,  因为印象中 曾经拆过一个舵机是没有控制芯片的, 内部靠纯模拟电路来和输入的PWM进行比较,最后带动电机转动

所以想问下  5v供电的SG90舵机,如果用3.3v的pwm 来驱动 和用5v 的pwm 来驱动是否有区别  能否带的动

网友:
不同地方卖的好像不一样,有的写4.8V~6.0V,有的写3.0V~5.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