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高手,Win軟件VisualSVN Server能否完美遷移到群暉?

楼主(2024-03-08):
群暉型號應該是D924,裝了4個硬盤的
原來的SVN是WIN server上面安裝一個VisualSVN Server的軟件。現在想整個倉庫遷移到群暉NAS裏面,我看了現在要裝什麽docker然後再在上面安裝SVN。
但是上面的SVN軟件好多個,不知道哪個好,而且也不知道哪個可以實現完美遷移,因爲原來SVN上面好多重要版本和日志的。
有高手知道怎麽實現嗎?謝謝。

网友A:
没用过,不过感觉像是docker 安装docker版本的 svn,然后再挂载回去原来svn的文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过感觉像是docker 安装docker版本的 svn,然后再挂载回去原来svn的文件就行了。  ...

是,以前聽説群暉是有SVN軟件直接裝的,但是現在要用什麽docker

网友B:
群晖DSM7.0版本开始不支持SVN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以前聽説群暉是有SVN軟件直接裝的,但是現在要用什麽docker

开放性的插件系统用docker有巨大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晖DSM7.0版本开始不支持SVN了

就是,逼得我都换成gi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晖DSM7.0版本开始不支持SVN了

是的,我买机的时候好像7.2了,又一定要更新没办法

网友C:
SVN的    当成仓库吧    换git吧,早切早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SVN的    当成仓库吧    换git吧,早切早省心

沒辦法,上面幾年的東西版本號太多
其實用過一下git沒覺得比svn好太多,就是分支處理強一點

网友:
同问,最新的DSM上怎样用SVN?

网友:
群晖不支持svn吗,还好我用的是git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辦法,上面幾年的東西版本號太多
其實用過一下git沒覺得比svn好太多,就是分支處理強一點 ...

单独co几个快照出来然后在git上重建repo吧
我每年都重建一次,留最近五年的快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独co几个快照出来然后在git上重建repo吧
我每年都重建一次,留最近五年的快照 ...

快照是什么意思?会有日志和版本记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照是什么意思?会有日志和版本记录吗?

就是你单独checkout出来一份留着。。。

网友E:
docker解君愁,有好些带web管理的版本
visual svn servef感觉已经不合适了。机遇web管理的svnadmin用起来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独co几个快照出来然后在git上重建repo吧
我每年都重建一次,留最近五年的快照 ...

有svn转git的工具,但试了下似乎分支拷贝后原路径的记录就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svn转git的工具,但试了下似乎分支拷贝后原路径的记录就丢了。

还是全部checkout了然后从头新建个git repo吧,以前的记录就别太指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svn转git的工具,但试了下似乎分支拷贝后原路径的记录就丢了。

意思是用SVN的分支功能嗎?我覺得SVN的分支似乎沒什麽作用
如果這個記錄丟失沒問題的,因爲我現在的内容從來沒用過SVN的分支
是用什麽工具轉?

楼主:
引用 网友E:
docker解君愁,有好些带web管理的版本
visual svn servef感觉已经不合适了。机遇web管理的svnadmin用起来不 ...

svnadmin昨晚試了下,安裝官方視頻教程部署了,但是部署完不知道怎麽訪問web.....因爲教程就這樣結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svnadmin昨晚試了下,安裝官方視頻教程部署了,但是部署完不知道怎麽訪問web.....因爲教程就這樣結束 ...

访问web需要在docer把管理口映射到宿主机,我也是春节前现搜索安装的。
它安装完不能直接在映射宿主机文件,那样的话启动登录会报错。 得先在docker的文件里初始化启动后,再拷贝相关目录出来到宿主机再建立目录/文件关联。

适用于:新用户正式使用
启动一个临时的容器用于复制配置文件出来
docker run -d --name svnadmintemp --privileged witersencom/svnadmin:2.5.7 /usr/sbin/init
把配置文件复制到本机的 /home/svnadmin 目录
cd /home/
docker cp svnadmintemp:/home/svnadmin ./
docker cp svnadmintemp:/etc/httpd/conf.d ./svnadmin/
docker cp svnadmintemp:/etc/sasl2 ./svnadmin/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用SVN的分支功能嗎?我覺得SVN的分支似乎沒什麽作用
如果這個記錄丟失沒問題的,因爲我現在的内容 ...

好像是git的一个功能组件, git svn

产品型号多了,总有各式各样的分支,tag,不然都没办法找到某个部署的源代码了。
svn的分支/tag是不同的路径,而这个git svn只能跟踪固定的路径。 而我的项目早期没有分支,为了分支添加了目录结构拷贝过去的。于是git svn连head的历史都不完整了。。。没得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