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BM笔记本屏幕W530左边这个排线时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4-03-08):
请问IBM笔记本屏幕W530左边这个排线时做什么用的

楼主:
不知道为何提升图片尺寸过大,请大家帮个忙,看看附件的图片,指点指点。我计划拆除摄像头.麦克风排线,发现这里有一个零件,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谢谢

网友:
合盖检测的霍尔?

网友A:
请问之前有买过一个W530,用着很卡,一直搁置着,用的机械硬盘,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速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之前有买过一个W530,用着很卡,一直搁置着,用的机械硬盘,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速么

看下cpu温度是不是过高,我的散热器有问题,就卡的要死,莫生又送了一个散热器给我就好了。

网友:
稍有点性能的笔记本最核心的都是散热,有些会自己降低主频抵抗热量,所以散热不好就不好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下cpu温度是不是过高,我的散热器有问题,就卡的要死,莫生又送了一个散热器给我就好了。 ...

是的,稍微开个浏览器都会温度高,请问下是哪个散热器,我淘宝找找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之前有买过一个W530,用着很卡,一直搁置着,用的机械硬盘,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速么

加内存,加固态硬盘。

散热的话检查一下散热风扇有没有转、进出风口有没有被尘堵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稍微开个浏览器都会温度高,请问下是哪个散热器,我淘宝找找看

就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加内存,加固态硬盘。

散热的话检查一下散热风扇有没有转、进出风口有没有被尘堵住。 ...

嗯,这个灰尘清理过,感谢

楼主:
不过 你这样说的话 有可能时开关。
我计划把这个排线彻底拽下来 不知道行不行。。。

等改天 屏到了之后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 你这样说的话 有可能时开关。
我计划把这个排线彻底拽下来 不知道行不行。。。

是开关

楼主:
好的 感谢指点!我正计划 拆除此排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灰尘清理过,感谢

是热管有问题了,热量传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热管有问题了,热量传不出来。

嗯,我去淘宝找了下,也不贵,一百不到点,一整套

网友:
我的X230,保留原来的SATA机械硬盘和MSATA固态硬盘,换了AX200网卡,为此升级到WIN10系统,现在用着竟然挺流畅的,不过还没有安装太多的软件,现在就放在家里用来当作下载机和备用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我去淘宝找了下,也不贵,一百不到点,一整套

你先下载个cpu温度监控软件看一下。是高温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下载个cpu温度监控软件看一下。是高温才买。

嗯嗯,感谢感谢

网友:
W530接上电源装个固态跑个WIn7很流畅,不会卡的。在我换台式机前,一直做主力机。

网友D:
我这台怎么按不动,而且合上盖子后不会休眠,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这台怎么按不动,而且合上盖子后不会休眠,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磁控
开键盘灯 合盖(或磁铁靠近霍尔位)会自动关闭吗
会→是系统设置问题
不会→是霍尔开关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磁控
开键盘灯 合盖(或磁铁靠近霍尔位)会自动关闭吗
会→是系统设置问题

用单独的磁铁去靠近它会黑屏,合盖不会黑。合盖是靠喇叭的磁铁来触发霍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单独的磁铁去靠近它会黑屏,合盖不会黑。合盖是靠喇叭的磁铁来触发霍尔? ...

C壳对应位置有个磁铁,估计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