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毫欧级别的电子开关?电阻串并联切换用的

楼主(2024-03-08):
有没有毫欧级别的电子开关?电阻串并联切换用的,10个高精度的电阻串并联组合切换用,从1欧姆到50欧姆。原来用跳线帽和自锁小开关进行切换,使用后发现这些器件的接触电阻不稳定,在0~2欧姆之间,这影响太大了。。。想用小型继电器搞搞,又觉得体积稍微大了点,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好办法码?

网友A:
巧了,我做了不少这种东西了。是用继电器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做了不少这种东西了。是用继电器搞的。

查询了一圈  电子开关的的电阻都有1Ω左右,还是感觉太大,看来只能找 微型继电器来搞了

网友:
机械触点的话,金触点的干簧继电器、干簧管和信号继电器会有优势。

网友B:
湿簧管  也可以 就是   里面有水银   或者找找 光继电器   东芝官网上有豪欧规格的 但是我买过 测试的结果都是高一个数量级的。不知道是不是规格书造假,还是光耦光衰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询了一圈  电子开关的的电阻都有1Ω左右,还是感觉太大,看来只能找 微型继电器来搞了 ...

对,电子开关内阻太大。可以使用双刀继电器,进一步减小接触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湿簧管  也可以 就是   里面有水银   或者找找 光继电器   东芝官网上有豪欧规格的 但是我买过 测试的结果 ...

你怎么测光继电器的电阻?
注意那些MOS管做的电子开关,标称电阻都是跟电流相关的,如果你实际电流很小,等效的电阻就会很大。
导通的MOS管并不是个理想的小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测光继电器的电阻?
注意那些MOS管做的电子开关,标称电阻都是跟电流相关的,如果你实际电流很小, ...

就是通电流 测压降  那也不至于 高一个数量级

网友:
OMRON光电继电器 开 G3VM-61VY3 典型值0.15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通电流 测压降  那也不至于 高一个数量级

你通的是多少电流?
标称的额定电阻是在额定的电流下面测电压得到的。
导通的MOS管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电阻,电压除以电流根本不是常量,尤其是电流很小的时候

网友:
那就让楼主 买点 TLP3553  回来测试 如果符合规格书  那刚好用  规格书典型值40豪欧(ION=2A  IF=5ma,T<1S)

网友:
光继电器可不便宜啊,三年前买过30多一个。

网友:
继电器体积吃得消吗?欧姆龙和东芝有的光继电器Ron很小,大概xx mohm级别。能用NMOS选择余地就更大了,而且价格便宜,参考电池保护电路。

网友:
还是mos管优先,稳定长寿

网友:
G3VM MOS FET继电器

网友:
直接用电脑主板上的mosfet两两反向串联,再用TLP190之类光伏光耦驱动?相当于手搓光电继电器了。
不过这类光伏光耦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