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有好几个相同PIN数插座,想不到什么办法防止客户误插错

楼主(2024-03-09):
板上要6个4P插座,本来丝印注明,采用一样封装的插座也没什么。

但是这个客户单位,打交道多年,经常给我说设备有问题了,最后一查都是没接线或者接错接反的,或者线端子螺丝没拧紧。

这次又要给客户新做一批板,如果6个插座都是一样封装,100%经常接错。

做成不同PIN数,4,5,6,7,8,9这样?或者采用几种不同封装。

想着找个好点办法,避免客户麻烦,也避免自己麻烦,免得总是一惊一乍打电话来说设备坏了

他们敢随便组装好不试就发货给最终用户的,搞得最后三方都费劲。

网友:
不同数量,不同间距,不同颜色搭配用
3 4 5 6 pin
1.25,2.0,2.54,3.96
白色,红色,黑色,蓝色
任意搭配

网友A:
同感,我只能用3.50和3.81来区分

网友:
别人有可能有一堆的线要接,你的标记上只有插座Jx ,别人也不好检查。
你学一下PLC 。在外壳或者在板子上使用丝印标注线号

网友:
除了不同的PIN数,还要颜色区分,遇到过明明宽度都不一样还要往死里怼的

网友:
抽空给你拍一下我手头老外的板子,板子上几十个端子,间距都是一样的,有的端子pin数不一样,相同pin数的端子全用的不一样的抽头插座

网友:
拆过日本的一台设备,板子上十几种插座,不带重样的,采购噩梦,但确实好使

网友B:
看你描述,应该不仅是插头防呆的问题,还有插头上接错线,和线没压紧问题。没说是什么端子,猜测是EDG一类的螺钉插拔端子。

EDG插头有编码系统,可以用编码防止同尺寸和同PIN数的插头插错,像电源插头这种插错一定会烧的,可以用单独一种型号的,比如信号是3.5的,电源用3.8的。
插头上可以贴标签,如果有条件,激光打标更好,线上套线号管,线号管上写端子标签和PIN标签,这样不用看手册就知道线接哪个PIN上。
防止螺钉没拧紧或根本没压上,用弹簧压接的端子,线上压欧式端子,插进去肯定就压紧了,还防震,就是成本会高一些。

冷压的端子,可以用堵孔拔针的方式编码,每个端子去掉一个不同位置的PIN,插错了插不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描述,应该不仅是插头防呆的问题,还有插头上接错线,和线没压紧问题。没说是什么端子,猜测是EDGE一类 ...

这块插座非常漂亮  是德国的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块插座非常漂亮  是德国的货吗

不要迷信德国货,这是UR机械臂控制箱,我们自己做的也这样用,只是端子上是贴的标签,激光打标量少成本高,量产后才会去打标。EDG端子是别人发明的,用法本来就是这样用的,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罢了。

网友:
哦哦  也是一种防呆操作  甚好

网友:
pin数或者外观大小显著不同就好了吧,采购时候多几种物料,省去了后续各种操作的麻烦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你描述,应该不仅是插头防呆的问题,还有插头上接错线,和线没压紧问题。没说是什么端子,猜测是EDG一类 ...

你是不知道大力出奇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知道大力出奇迹啊

防呆不防傻。结实的插头可以防大力,螺钉接错线防不了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你描述,应该不仅是插头防呆的问题,还有插头上接错线,和线没压紧问题。没说是什么端子,猜测是EDG一类 ...

请问用什么关键词能找到堵孔的那个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用什么关键词能找到堵孔的那个东西?

防插错编码条
菲尼克斯的型号是CP-MSTB,不同厂家的型号手册里应该都有写。

https://www.phoenixcontact.com/z ... ile-cp-mstb-1734634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防插错编码条
菲尼克斯的型号是CP-MSTB,不同厂家的型号手册里应该都有写。

感谢,科发好像没有这个东西,虽说也能自制,但自制不是正路。其他国产更堪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感谢,科发好像没有这个东西,虽说也能自制,但自制不是正路。其他国产更堪忧 ...

现场维修和研发样机,我都是用扎带,2.5宽的正好塞进去,然后用刀一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现场维修和研发样机,我都是用扎带,2.5宽的正好塞进去,然后用刀一切。 ...

万一扎带缩水一点就固定不牢了,加502胶好像又有点。。。。
就是纠结这个地方,要是厂家就提供这个东西那就没这个担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一扎带缩水一点就固定不牢了,加502胶好像又有点。。。。
就是纠结这个地方,要是厂家就提供这个东西那 ...

扎带临时用的,有插头插在上面,不会掉下来,用扎带前面扁的那部分,带棘齿的部分太厚塞不进去,一根扎带能塞2个孔,所以也只适合临时用。如果厂家没有配套,找厚度宽度合适的塑料条可以替代。

网友F:
做成不同pin数最保险,要么就定制不同颜色的插座再配不同颜色的排线。。。成本高不少而且还是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成不同pin数最保险,要么就定制不同颜色的插座再配不同颜色的排线。。。成本高不少而且还是不一定能解决 ...

再就是参考PC主板上的F-USB和F-AUDIO,都是10pin里从不同位置去掉一根针
同时排线插头这边相应的位置堵住一个洞,插错位置就进不去。
一样也得增加不少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科发好像没有这个东西,虽说也能自制,但自制不是正路。其他国产更堪忧 ...

科发的官方淘宝销售的吊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感,我只能用3.50和3.81来区分

要想杜绝,只能改间距
我用颜色区分,也会出错

网友:
没有是最最好的防呆。
减少,合并,用不同款式,自适应端口,无线。

楼主:
我还是决定用2.0  2.5这种不同间距和PIN数的组合一下了,如果客户非得大力出奇迹乱插也没办法了,因为我只做板,他们做线,搞得复杂他们又懵逼了。

就像给他们做个软件,并没给钱我的,调试阶段有点问题,正常。
我就是设置完参数,忘记了让系数立即生效,需要关闭软件后重新读取,这是我一时疏忽。
没想到客户倔强得连续试验几个小时,说一直有问题,就没想到重启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