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了,电脑串口号快破百了,疯狂生长,如何删除掉?

楼主(2024-03-09):
太多了,电脑串口号快破百了,疯狂生长,如何删除掉? 就几个USB插来插入半年多就识别到80+了。。。是不是我用的USB集线器的问题 我用的8口USB  集线器

网友A:
把隐藏的删掉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隐藏的删掉就可以了啊

一个一个手动卸载掉?    还有如何避免这种串口号暴涨的问题?

网友B:
HKEY_LOCAL_MACHINE -> SYSTEM -> CurrentControlSet -> Control -> COM Name Arbiter,把ComDB删除,再插USB转串口。

网友:
用的2303?我记得是某芯片型号的问题

网友C:
每次插到不同的口,他就重新生成一个,注册表里面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插到不同的口,他就重新生成一个,注册表里面删除

我用一个USB转串口设备,插入这HUB不同的口八次,就生成8个不同的串口号码?  如实这样,赶紧换一个三口的。。。。这串口号涨的太疯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一个USB转串口设备,插入这HUB不同的口八次,就生成8个不同的串口号码?  如实这样,赶紧换一个三口 ...

是的。

网友D:
有一个小工具可以,但是忘记了。我的串口号都到3k多了。

网友E:
好像CP2102的,换USB口,串口号不会跟着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HKEY_LOCAL_MACHINE -> SYSTEM -> CurrentControlSet -> Control -> COM Name Arbiter,把ComDB删除,再插U ...

不要这样弄,我试过会有点问题

正确的方法是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显示隐藏的设备->在通用串行总成组把一些灰色的串口USB驱动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一个USB转串口设备,插入这HUB不同的口八次,就生成8个不同的串口号码?  如实这样,赶紧换一个三口 ...

如果同时只用一个串口,可以把所有口都改成同一个口,我的笔记本几个USB口都改成同一个口

网友:
解压后把此文件解压后点击下就都删除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要这样弄,我试过会有点问题

正确的方法是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显示隐藏的设备->在通用串行总成组把 ...

遇到过什么问题,可以共享一下吗。直接删没遇到过问题,如果主板带COM口,可以把ComDB改成03 F0 FF开头,后面都是0,这是FTDI AN132推荐的方法,不过直接删也一直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CP2102的,换USB口,串口号不会跟着变

那是靠枚举信息中的SN来识别设备的,一旦插入两个相同SN的设备就可能冲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什么问题,可以共享一下吗。直接删没遇到过问题,如果主板带COM口,可以把ComDB改成03 F0 FF开头, ...

改成0 有个COM0驱动,不太记得了,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成0 有个COM0驱动,不太记得了,你可以试试看

是删不是改,删除后系统会写入正确的值,改错了那就没办法了,ComDB记录的是串口号分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小工具可以,但是忘记了。我的串口号都到3k多了。

你这个更牛逼呀。。都3000+串口号了

网友:
set 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1
start devmgmt.msc
echo "打开设备管理器,选择“查看”菜单中的“显示隐藏设备”,展开端口(COM和LPT)相关驱动,选择不需要的卸载即可"
pause

以上文字存成.bat批处理文件,双击运行

网友:
我的电脑都循环了两遍了,
是直接在注册表里面删掉就没有了,

网友G:
https://www.uwe-sieber.de/misc_tools_e.html

Device Cleanup Tool V1.2.1 - removes non-present devices from the Windows device management

https://www.uwe-sieber.de/files/DeviceCleanup.zip

COM Name Arbiter Tool V1.0.5 - gives control over reserved COM port numbers

https://www.uwe-sieber.de/files/ComNameArbiterTool.zip

网友:
我用的是这个注册表文件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 Name Arbiter]
"ComDB" = -

存为文本文件,后缀改成.reg, 双击执行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s://www.uwe-sieber.de/misc_tools_e.html

赞,这个软件很不错,
对于已经从电脑移除的网卡,也可以用它来删除其残留在系统中的信息,
PS,如果不删的话,你想要在新网卡上用上就网卡的名称就很麻烦了,这个对于ghost的系统来说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