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SON打印机显示维修箱已到使用寿命问题

楼主(2024-03-09):
如题,L6279墨仓打印机,开机显示:维护错误  维护箱已到使用寿命。第一次使用这种打印机,不懂维护箱是什么,有懂的请指点。这玩意是不是要经常更换?

网友A:
搜对应的清零软件,搜不到就去闲鱼找找,一般就几块钱。

网友B:
维护箱有一个芯片,花几元钱换一片,

网友C:
应该是清洗打印头时吸收废墨的那个盒子,它认为已经吸满了

网友:
爱普生针式打印机,低价处理,有人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清洗打印头时吸收废墨的那个盒子,它认为已经吸满了

那个确实会吸满,毕竟就一块吸水棉。容量几十cc吧。满了是会溢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护箱有一个芯片,花几元钱换一片,

换哪个芯片?有参考资料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对应的清零软件,搜不到就去闲鱼找找,一般就几块钱。

请教,清零软件是什么名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哪个芯片?有参考资料不?

看说明书,如果有维护箱,就拆下维护箱,上面有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如果有维护箱,就拆下维护箱,上面有型号,

在淘宝上找到方法:换整个废墨仓或单独换一个9元钱的一次性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清零软件是什么名称?

直接搜 L6279 清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找到方法:换整个废墨仓或单独换一个9元钱的一次性芯片?

可以仓和芯片一起买 换芯片不成功就直接废墨仓整个换掉。一般就只买芯片,没什么难度,把废墨清一下可能还相对麻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仓和芯片一起买 换芯片不成功就直接废墨仓整个换掉。一般就只买芯片,没什么难度,把废墨清一下可能 ...

买回了芯片,自己更换,并动手清洗里面的吸水棉.测试可以打印了.

楼主:
清零软件没有成功,清零时提示通讯错误. 后来只好换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回了芯片,自己更换,并动手清洗里面的吸水棉.测试可以打印了.

哈哈 我说对了吧。费事的是清废墨洗吸水棉,换芯片反而是最简单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