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 转 HDMI的接头传输距离只有15米,如何做到50米?

楼主(2024-03-10):
卖家反馈VGA转HDMI的距离只能到15米,实际使用中发现VGA转HDMI的连接线距离需要达到50米,坛友有推荐下方案吗

网友A:
vga转hdmi + hdmi网线延长器 更长也有转光纤的

网友:
转光纤是条路,便宜好用

网友B:
HDMI一般极限就是40-50英尺
为啥不用网络投屏?

网友C:
hdmi光纤线,100米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一般极限就是40-50英尺
为啥不用网络投屏?

网络投屏,距离比较长(50米距离),无线信号有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mi光纤线,100米没问题

光纤HDMI是可以达到100米,但是VGA转HDMI的转接头不支持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转hdmi + hdmi网线延长器 更长也有转光纤的

您好,HDMI的网线延长器,只能支持HDMI 对HDMI,不支持VGA转HDMI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HDMI的网线延长器,只能支持HDMI 对HDMI,不支持VGA转HDMI 。

买个vga转hdmi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vga转hdmi不就得了

问了几家都不支持呢

网友A:
你问的是hdmi转vga不是vga转hdmi

https://item.jd.com/5967160.html#crumb-wr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hdmi转vga不是vga转hdmi

https://item.jd.com/5967160.html#crumb-wrap

刚确认了,也不支持50米光纤的。

楼主:
请教下,这50米线,可以从电脑出来,走50米的VGA,然后转HDMI,这样可行吗?
VGA可以做到50米不用信号放大器、HDMI的单根线的理论传输距离是7-8米。

网友:
可以买个带外部供电的vga到hdmi转换头,再配根hdmi光纤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这50米线,可以从电脑出来,走50米的VGA,然后转HDMI,这样可行吗?
VGA可以做到50米不用信号放 ...

能满足50M信号质量的无源vga线可不便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这50米线,可以从电脑出来,走50米的VGA,然后转HDMI,这样可行吗?
VGA可以做到50米不用信号放 ...

VGA->VGA延长->VGA2HDMI,VGA延长不要用线,50米的线贵而且有衰减,直接用VGA网线延长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VGA->VGA延长->VGA2HDMI,VGA延长不要用线,50米的线贵而且有衰减,直接用VGA网线延长器 ...

这不会就是个nvr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投屏,距离比较长(50米距离),无线信号有衰减。

无线-AP-网线100m-AP-无线
不就好了么……

网友:
转网线,用了很多次了,包括VGA转的HDMI,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NVR,全称Network Video Recorder,即网络视频录像机,是网络视频监控系统的存储转发部分,NVR与视频编码器或网络摄像机协同工作,完成视频的录像、存储及转发功能。
刚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VR,全称Network Video Recorder,即网络视频录像机,是网络视频监控系统的存储转发部分,NVR与视频编码 ...

前端一个vfa转网络的,相当于一个ipc,通过网络传输编码后数据,后端解码,通过hdmi显示,一套系统不会超过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