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贴片电子元件标PG的是什么?

楼主(2024-03-10):
如下图红框所示的元件,在网上没找到该元件的信息,请知道的网友说下!

楼主:
谢谢以上网友的回复

网友A:
二极管TVS双向瞬变 SMF28CA-E3-08 丝印PG SOD-123 28V SOD123F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TVS双向瞬变 SMF28CA-E3-08 丝印PG SOD-123 28V SOD123FL

感觉你这个更接近真实,因为芯片的额定工作电压刚好是2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