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严格同步的双通道ADC

楼主(2024-03-10):
我知道一个AD7606,能做到8路同步采集,但是采样率不高,很多场合不需要那么多路。
有没有能做到2路同步转换的adc,或者用单片机怎么做到两个adc严格同步采集?

网友:
有些mcu的adc通道有采样保持功能,应该可以满足要求吧。

网友A:
MCP有双通道独立的ADC
采集和转换是ADC自己完成,MCU去读ADC的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P有双通道独立的ADC
采集和转换是ADC自己完成,MCU去读ADC的寄存器就行了

看看 AD7387-4

网友:
只说严格,不说具体时间就是耍流氓。。。

网友:
要多快算同步呢,10us 这种可以用顺序采样都够了

网友:
装两片AD,启动信号用同一个,不就完全同步了。。。

网友B:
定时器触发双ADC采样,了解一下

网友:
你这里肯定是指同步采集不同信号,这个103的双ADC同步采样就可以了,绝对是严格同步。

网友:
可以用ads1274,24bit同步采样AD,最高采样率是100K以上,我之前做振动分析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触发双ADC采样,了解一下

这种模式下,采样阶段是有延时的,6-8个cycl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模式下,采样阶段是有延时的,6-8个cycle

哦,你说得对,当我没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你说得对,当我没说过

互相交流

网友:
有的,adi有些款,两路不少

Simultaneous Sampling AD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模式下,采样阶段是有延时的,6-8个cycle

请问从哪看出来有6-8个延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从哪看出来有6-8个延时?

题主问的不是adc同时采集一个通道吗?还是各自采集不同通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题主问的不是adc同时采集一个通道吗?还是各自采集不同通道?

采同一个通道,那样有啥意义?

网友:
国产2/4/8通道  16位    250K  同步采样ADC我都有 ,+V15989460367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采同一个通道,那样有啥意义?

提高采样率

网友:
TI的ADS131可以看一下,有2/4/6/8通道可选

网友D:
仔细分析了有限的信息,楼主明显不是为了提高采样率。“2路”,大概率就是指2个信号。

AD7606才200ksps,如果是采样率(应该说是转换速度)不够,用1Msps的ADC,就提高5倍了,并且楼主并没有说是要提高采样率,而是强调同步。

另外,如您所说,在ADC转换速度固定的情况下,要提高采样率,那就是交替转换,就是您说的方案。6~8个时间的固定延时,不会拖后ADC的转换速度,双ADC交替采样,直接转换速率提高到原来的2倍。因为,对于12位的SAR ADC来说,转换时间需要12.5个时钟周期,所以采样的延时,仍然是在这个12.5个周期之内,即,仍然是2个ADC的最高效率。

另外,2个ADC交替采样同一个通道,本身就是需要错开采样周期,不允许同时对单个通道进行采样。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意见,的确是讨论同步采样,那种高速交错采样,的确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就是两路或者多路信号做相位差计算时的那种严格的同步,但是希望采样率能到M以上,精度不一定太高,2路打底,四路最好,还得兼顾成本,如果单片机内置最好。

楼上的好几位给出了意见,应该就能解决,非常感谢,我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分析了有限的信息,楼主明显不是为了提高采样率。“2路”,大概率就是指2个信号。

AD7606才200ksps ...

经您分析清楚了楼主目的,ad9288可能比较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