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1000V的系统PCB 板上留多大的电气间隙合适

楼主(2024-03-11):
如上,储能项目采集电池电压不超过1KV,PCB空间紧张,我目前在3mm的电气间距上开了2mm槽 ,不知有什么相关行业标准。

网友:
条件允许最好做灌封处理

网友:
中间挖个槽  有限空间里 距离尽量做大 一般没啥问题

网友A:
GB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通用要求
第29节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固体绝缘

https://www.doc88.com/p-7438769374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通用要求
第29节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固体绝缘

感谢有一个标准可以参考

网友:
表层走线3000米以下需要5mm, 3000米以上需要25mm, 刷三防漆3mm

网友:
简单的,增加1KV间距加1mm;使用环境潮湿就得必须三防漆了。楼上的图片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