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焊接发货吸塑包装现在没有了吗

楼主(2024-03-11):
之前看到好像有吸塑包装发货,想着焊插件时有高的零件用吸塑包装应该比较靠谱,现在又找不到这个选项了,是取消了吗

网友:
现在用隔纸板的方式,后面2个选型有图。这个方式效果也可以

楼主:
第一次用JLC的插件焊接,焊接的不错,就是有点助焊剂残留,发现有个干冰清洗,听起来挺高科技的,下次试试。

另一点感受就是40脚的插接件,焊一个就是4元,价格有点高,感觉这种脚多的单个物料,应该给一定的折扣,粗爆的按0.1一个脚就显得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JLC的插件焊接,焊接的不错,就是有点助焊剂残留,发现有个干冰清洗,听起来挺高科技的,下次试试 ...

现在焊接费是高,象这种多脚的,有些比器件本身价格还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JLC的插件焊接,焊接的不错,就是有点助焊剂残留,发现有个干冰清洗,听起来挺高科技的,下次试试 ...

嘉立创有用干冰来做清洗,而且我们很多的从插件焊接是用选择性波峰焊 焊接的。

楼主:
一个40脚的插接件相当于插20个电解电容,还要分正负极,还要剪脚。